[技术问答] 华大M0的片子,用MDK软件仿真时,怎么显示IO电平的变化

楼主(2019-11-09):
软件仿真时,用MDK自带的逻辑分析仪能显示IO电平的变化以前只用过ST 的F103,没用过M0内核的。先谢过了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网友B:
看寄存器

网友C:
没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D:
好像不能显示

网友E(2019-12-12):
理论上都能显示,甚至现在在线仿真都能,但是原厂支持一般的时候就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