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函数调用

楼主(2019-11-09):
主函数中调用函数main.c

#include "file1.c"

main()

{

A();

}

file1.c

B( )

{ }

A( )

{

B( );

}A(),A()位于file1.c里面,A()里面调用本文件中的B(),,报错,为什么??

网友A:
可以建一个file.h文件,在这里写上函数A和B的声明,在调用文件main.c里改为#include "file.h",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A:
C语言需要再好好学习一下呀

网友B:
应该不用include "file1.c",直接用extern void A(void);申明是外部函数就行吧。

网友C:
申明一下外部函数应该也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D:
是不是没有含有头文件的?

网友E:
#include "file1.c"等同于复制粘贴到main。c,如果仅仅是上面情况是没有问题的,你可能有其它定义或头文件重复包含了。

网友F:
被调用的要定义在前面。

网友F:
如果不想这样,可以提前对两个函数先声明,然后再定义,就不用区分顺序了。否则必须的被调用的函数是在前面的。不然编译器检查不到。

网友F:
这个是C语言基本概念,楼主刚学C吧,加油。

网友G:
需要定义一个头文件

网友:
楼上是个傻吊,瞎几把胡扯。

网友:
然而前面几位大佬说 的都对,这跟毛线的头文件有关。

网友H(2019-12-09):
建立一个头文件 吧声明放到头文件里边

网友I:
引用声明这个函数的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J:
因为你没有引用头文件啊

网友K:
其实这个问题挺简单的

网友L:
看报错内容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