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测试AD的动态参数性能用第三方软件还是MATLAB啊?

楼主(2019-11-09):
测试AD的动态参数性能用第三方软件还是MATLAB啊?

网友A:
MATLAB比较常用吧 我觉得

网友B:
用于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的软件工具通常是
LabWindows/CVI:在逻辑分析仪和数据采集板之间建立通讯链路并进行数据采集;
MATLAB:用于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FFT和动态参数分析的软件工具

网友C:
ad的动态参数的有哪些的呢?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D:
大数据量采样的吧。。然后分析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E:
我还以为是Labview呢

网友E:
用于定量表示ADC动态性能的常用指标有七个,分别是:SINAD(信纳比),ENOB(有效位数)、SNR(信噪比)、THD(总谐波失真)、THD +N(总谐波失真加噪声)、SFDR(无杂散动态范围)和IMD (互调失真)。这些指标非常重要

网友C:
有专门的测试分析仪器了,不过很贵很贵,一般人玩不起。

网友F:
这个用matlab的吧,这个还是蛮好的,对数据的处理特别方便。

网友G:
这个适当用用MATLAB的能节省很多工作的。

网友H:
设计正弦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