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个电阻有多大?

楼主(2019-11-09):
MSP430的I/O口置输入时,应是高阻状态,这个电阻有多大?内部属于啥电路?

网友A:
啥意思?没看懂

楼主:
比如:在I/O口通过一个10K电阻和0.1的电容接地,先将I/O口置输出高,对电容充电,足够长时间后(确保电容充满),将I/O口置为输入,电容上的电量能否保持?

楼主:
能否保持呢?

网友B:
看看管脚内部结构图。

网友C:
可以保持,但电容本身就会有漏电的,主要看向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D:
没看过MSP430有这种电路接法的,这样接法输入信号对单片机有可能有影响。

网友E:
应该可以吧,但是这和电容参数有关。

网友F: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msp430f147.pdf
26页
leakage current (see Note 1)
50nA

网友G:
电容会放电的,很难长时间保持的

网友H:
高阻态 不代表能测出电阻是多大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的电路的实际用途  很多时候  上拉一下效果很好   哦呵呵

网友I:
内部啥电路你可以看datasheet,是od的话可以做高阻态

网友I:
这个保持高组态的,是跟内部的MOSFET的特性相关系的。

网友J:
楼主说的电阻和电容是串联的吗,如果是串联的话,这样做电容的电是放不出来的

网友G:
高阻态就是电阻无限大。

网友K:
楼主说的是三态吗?

网友L:
这个还真不知道,正常是10k上电阻

网友M:
没有找到过这个数值。

网友N:
MOS工艺时,电阻值基本恒 定

网友L:
实际上是电阻很大,应用中相当于开路

网友M:
内置弱上拉电阻

网友D: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E:
就是测量IO的电阻。

网友F:
可以测量灌电流。

网友O:
内部就是高阻态设计。

网友K:
输入的时候不是高阻态吧。

网友M:
正常10k可以高电平,就是高于10k。

网友P:
其值在100欧以下

网友L:
型号不同,其阻值也不同

网友G:
作为输入端使用即为高阻抗状态,所以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有效

网友D:
普通I/O口时必须外接弱上拉电阻

网友E:
高阻态不是不接通状态吗?

网友F:
输入引脚的电阻是多大?

网友Q:
电压电流和电阻之间的关系推算。

网友N:
这和电容参数有关。

网友R:
I/O口有上拉电阻?

网友S:
一般大家都用4K-20K电阻做上拉

网友T:
I/O口各种不同的工作模式

网友U:
高阻就是电阻变得特别大。

网友V:
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

网友W:
弱下拉等效电阻在30~50KΩ之间

网友X:
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Y:
你说的是上拉电阻吧?

网友Z:
内部没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AA:
基极电阻的阻值最好不要大于4.7K。

网友Y:
有的IO口(P0)在没有上拉电阻时,其高低电平不稳定

网友R:
上拉电阻值就是I/O口的输入阻抗。

网友W:
典型值40K欧姆。来自数据手册。

网友S:
可以肯定其值在100欧以下

网友V:
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网友T:
如果芯片内没有连接上、下拉电阻首先要在电路上连接此电阻

网友AA:
高阻态时引脚对地电阻无穷

网友Z:
有必要在单片机I/o口与三极管基极间接一个电阻到地

网友U:
三态就是导通,截止,高阻

网友X:
一般选4.7K至10K电阻。

网友AB:
我觉得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试验,用软件按你的设置的方式设置完成后,用万用表监测电容上的电压看看电压跌落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