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串口接收中断程序

楼主(2019-11-09):
(无正文)

楼主:
#include"msp430.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_Rx[40];
uchar  Buffer_TX[40]="串口程序调试";           //定义发送缓冲区
uchar  Rx_long;
uchar  Flag=0;                                              //一旦我们进入中断,就改变此标志位,控制灯闪烁

/**************串口初始化,采用查询方式***********************/
/*************注意:串口初始化完成后,是处于复位状态**********************/
void  Init_usart(void)
{
    P3SEL|=0XC0;                //串口1的I/O口选择位外围模块功能
    P3DIR|=0X40;                //P3.6为输出,P3.7为输入

    U1TCTL=SSEL1+SSEL0;         //选择SMCLK
    U1CTL=SWRST+CHAR;           //先将串口处于复位状态,8位数据,无校验,停止位1位
//   U1RCTL|=URXEIE;           //接收出错中断允许位
    U1TXBUF=0x00;               //先将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清0
//   U1RXBUF=0x00;
    U1BR1=0;
    U1BR0=208;                  //波特率为38400
    U1MCTL=0x89;
    ME2|=UTXE1+URXE1;           //允许发送和接收
    IE2|=URXIE1;                //接收中断使能
}
void mai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0;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4DIR |= 0x04;                        // Set P4.3  当接收完成后置位
    BCSCTL1&=~XT2OFF;                     //开启XT2
    BCSCTL2|=SELM1+SELS;                   //选择XT2CLK为MCLK和SMCLK时钟源

    do
    {
          IFG1&=~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255;i>0;i--);
     }while(IFG1&OFIFG);//判断XT2是否起振

    Init_usart();
    //SR|=GIE;                            //开总中断

    U1CTL&=~SWRST;                        //关闭串口的复位
    _BIS_SR(GIE);                         //开总中断
  //  _EINT();
   while(Buffer_TX!='\0')
    {
        while((IFG2&UTXIFG1)==0);
        U1TXBUF=Buffer_TX;
//       UTXIFG1=0;
        i++;
    }
    while(1)
    {
        if(Rx_long==8)
        {
            i=0;
             while(Rx_long!=i)
            {
                while((IFG2&UTXIFG1)==0);
                U1TXBUF=Buffer_TX;
                i++;
            }
            Rx_long=0;
        }
        if(Flag==1)
        {
            P4OUT ^= 0x04;                      // Toggle P4.2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                          // SW Delay
            do i--;
            while (i != 0);
            P4OUT ^= 0x04;                      // Toggle P4.2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                          // SW Delay
            do i--;
            while (i != 0);
        }
    }
}
/************串口接收中断服务子程序**********************/
#pragma vector=US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RXINT(void)
{
       _DINT();                  //关闭全局中断
      Flag=1;
      if((IFG2&URXIFG1)!=0)
      {
            Buffer_Rx[Rx_long]=U1RXBUF;
            Rx_long++;
       }
      _EINT();                   //恢复全局中断
}

网友A:
参照哪的代码啊

楼主:
参照了网上的记个串口接收初始化的代码

楼主:
前面有个发送给PC 的部分,能够正确接收到“串口程序调试”记个字

网友B:
首先确认端口功能配置是否正确,然后确认初始化配置是否正确,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是否允许中断。

网友C:
可以去TI网站下下载相应型号CPU的各外围模块例程,例程是肯定可以用的。

网友D:
串口初始化配置完后,要将串口设置成置位状态

网友E:
P4DIR |= 0x04;                        // Set P4.3  当接收完成后置位

这个应该是P4.2,你是接了LED了吧,是不是这个搞错了啊

网友F:
我看了一下。没明白你这程序到底要干啥?
首先 ,Buffer_TX[40]是个数组,你在程序中使用 Buffer_TX不妥当,因为 Buffer_TX是数组首地址,是个常量指针,这么用不对。
再次,在中断中不用加 _DINT(); 和 _EINT();,进入中断,系统自动关闭GIE,中断推出,恢复原来SP设置。
第三,
既然你是接受数据,
while(Buffer_TX!='\0')
    {
        while((IFG2&UTXIFG1)==0);
        U1TXBUF=Buffer_TX;
//       UTXIFG1=0;
        i++;
    }
   这个是干啥呢?怎么出现总出现发送数组呢?

网友F:
这和发送有什么关系呢?而且while((IFG2&UTXIFG1)==0);这个判断是干啥呢啊?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

网友B:
这是msp430哪个芯片?

网友G:
硬件电路正确吗?

网友H:
驱动源信号是多大的?

网友I:
IO的配置哪里?

网友J:
中断要开启全局中断才行。

网友H:
TI官网提供代码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I:
看你的代码,好像没有引脚。

网友K:
是收不到数据吗?引脚是否有电平信号

网友L:
msp430的芯片不同,配置不同。

网友A:
测量IO的电平信号了吗?

网友M:
中断信号源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G:
使用的是哪个IO引脚。

网友I:
代码是参考的哪里的

网友N:
硬件电路检测了吗?

网友H:
不同的芯片配置的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B:
串口接收的时候使用的中断,怎么判断是否接收中断信号

网友K:
具体得根据引脚选择串口的。

网友F:
中断进不去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A:
示波器测量有信号存在吗?

网友O:
外部中断信号电平是否足够?

网友J:
触发了电压电平了吗?

楼主:
这个一般都是采用中断的方式的

网友B:
检查下线路设计的,看信号是否达到目的地

楼主:
初始化配置是否正确,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