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462B,但怎么实现有触摸有输出,离开就灭的功能呢?

楼主(2019-11-09):
买了LB010-92F8462B 的 演示板,第一次用,可以实现触摸一次亮,再摸一次灭,即toggle 的功能。但怎么实现有触摸有亮,离开就灭的功能呢?因为在有应用中,要判断是短按还是长按,计算按的时间长短,有不同的功能,这怎么实现呢?
仔细看了程序,问题可能在这里,Keyvalue = SensorKeyFlag();函数SensorKeyFlag() 在按下时,返回其按键值,放开时并不更新或还原。而SensorKeyFlag()是库函数,看不了也改不了。请教一下高手有什么办法?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大家都看不上。

网友B:
程序中可以改出键函数,是你没看懂,不知道在哪里改

网友B:
附件是触摸学习板“有触摸有输出,离开就灭例程

网友C:
需要不间断的检测?

网友D:
可以参考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