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PS54331 24V转12V上电就短路烧掉

楼主(2019-11-09):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上电学生电源就显示短路,断电测试TPS54331 输出和GND短路 输入和GND短路,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版图画的也差不多和推荐电路一样,求大神帮忙看下,感激不尽!

xch
@liu4195381 :哪里弄到的TPS54331?
@xch :有是有,我用的0630的电感,好像显示电流能过3A,我实际上负载最多1A,所以封装用的小一点的
xch
@liu4195381 :电感啥规格? 直觉尺寸很小。15uH@6A 尺寸这么小? SMD的应该有10x10 吧?
@xch :不是这个问题,有一个板子没问题,在锂电池上一上电也没有问题,只要负载加一个开发板,锂电池一开,板子也烧,只有把输入电压降低就全好了,可能学生电源稳定好后比锂电池开关浪涌小。
xch
@liu4195381 :焊接上了? “有一个板子就没问题” ,可能是焊接好的
@xch :隐藏了,实际是和GND连的呢
xch
TPS54331DDAR 肚子下有块接地封装,你的PCB上没有。

网友A:
好像这个IC最高28V输入,用在24V输入余量紧张。

楼主:
谢谢大家帮我解决问题,现在我就把输入电压调到16V,直接上电没问题,问题我也没找到,可能就是输入电压到不了28V,学生电源是输出电压先开的,我板子上开关一开,芯片就烧,应该不是学生电源浪涌的问题,即使我用24V锂电池还会出现,只有把输入电压降低就OK了。

这样属于电源热插拔,理论浪涌电压是电源电压的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个IC最高28V输入,用在24V输入余量紧张。

电压小点我也试了 一样的效果 但是有一个板子就没问题

网友B:
R19是多大?尽量用大点阻值;
D9有没有假焊?

网友A:
板子不要带电插拔电源也烧么?
(先接好线,在打开试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要带电插拔电源也烧么?
(先接好线,在打开试验电源)

嗯  一上电就显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9是多大?尽量用大点阻值;
D9有没有假焊?

R19 510K   R18  51K   最开始焊过一个板子  当时R18 R19 没有焊接  上电没问题  之后给TX2负载供电 一上电 我的TPS54331 就烧了  今天新焊了一个板子 R19 R18  焊接了电阻  没接负载直接上电就短路烧

楼主:
这个板子是输出三路  现在单独给TPS5430 输出PWM那里是配置的7V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个不是直接烧,电压从12V升  到24V就直接烧了

网友A:
买了假货了吧。。。。
TI的IC不至于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假货了吧。。。。
TI的IC不至于这么差。。

说不准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  焊接没问题

你哪里采购的呢

网友C:
看了数据手册以及官方推荐的电路,你这个Vsense电压设计的应该有问题,在1.221V左右才是对的。

网友B:
输入电压从低到高,看看到多少V烧掉,耐压达不到规格书要求的话,估计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D:
考虑考虑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数据手册以及官方推荐的电路,你这个Vsense电压设计的应该有问题,在1.221V左右才是对的。 ...

是吗?我看的是0.8V

  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因为我第一次焊板子可以输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多少,降压,L2用15nH似乎偏小。EN接上。D7臨时改用电阻Vin÷Iin试验来找原因。可能假货。 ...

频率是570kHz,默认的是。我用22uH也是,参考电路直接用TI 电源设计导出来的,感觉这三路有关联,现在三个TPS芯片全拆下来了,把关键的SS34拆了,把班长上的TPS5430S输入那一路24V接到外面的LM2596模块,学生电源来回开几次发现LM2596也坏....输出和GND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从低到高,看看到多少V烧掉,耐压达不到规格书要求的话,估计是买到假货了 ...

行 我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从低到高,看看到多少V烧掉,耐压达不到规格书要求的话,估计是买到假货了 ...

学生电源限流0.08A,电压从1.2V往上加,TPS5430全部断开 就TPS54331工作,电压升的过程中会看到当3.7V时,学生电源回短路开路来回跳,继续增加电压,发现没有短路现象,明显感觉到开关切换速度加快,现在就不烧了,我也没敢直接关电加电,难道是开关频率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是570kHz,默认的是。我用22uH也是,参考电路直接用TI 电源设计导出来的,感觉这三路有关联,现在三 ...

这种情况,估计是你的“学生电源”上电时有过冲,瞬间输出电压太高;
可以把“学生电源”先打开,再手动把TPS54331的输入接过去,避开“学生电源”上电稳定这段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估计是你的“学生电源”上电时有过冲,瞬间输出电压太高;
可以把“学生电源”先打开,再手动 ...

这样的浪涌也很大。。。

网友F:
你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浪涌也很大。。。

试过了 也会出现,锂电池也不行,只有把输入电压降低,就不会出现芯片烧坏的情况,估计28V输入电压只能降低到18V就行了,我现在是输入电压16V随便上电都没问题,估计就是浪涌电压把它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估计是你的“学生电源”上电时有过冲,瞬间输出电压太高;
可以把“学生电源”先打开,再手动 ...

嗯嗯  谢谢,到时候用锂电池供电也会出现,我干脆直接把输入电压降低用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楼主:
我的PAD有呢,只是3D图看不出来

网友G:
我用的国产的28V,手册参数是30V,同步整流的,没问题,外置续流二极管,体积**烦还发热

网友H:
锂电池供电时最好使用DC/DC模块,很稳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帮我解决问题,现在我就把输入电压调到16V,直接上电没问题,问题我也没找到,可能就是输入电压到 ...

示波器总有吧?抓下各个pin上电波形呗,哪个超了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