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请问谁认识这个运放IC

楼主:
各位大神,有请认识这个运放吗,上面刻字是AA9G,用在气流感应上的,如果知道请告知一声,万分感谢!!!

网友A(2019-11-10):
用T叔发的丝印反查文档没有搜到。
这种通常是碰巧用过的才知道,连品牌**都没有,无异于大海捞针!

网友B:
https://www.torex.com.cn/  可能XC621x 稳压芯片 或者XC61xx电压检测芯片

网友C(点评):
不是的,这个是运放的芯片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那好办 找个同引脚的运放不就得了?为啥非要型号?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抄出电路来,用示波器测试下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就可以判断出来要用什么参数的运放了

网友D:
试试我们润石的运放,我是润石一级代理Q670206283

网友E:
我看了很多型号也是没找到这个丝印对应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