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与微波相关基本概念及参数(二)——共轭匹配以及功率增益

楼主(2019-11-09):
射频和微波相关领域内的共轭匹配常见,相关的还有一些功率增益参数。下面先针对理想传输线给一个相关简介。

楼主:
之前,给过一个传输线相关的例子,详见:

关于传输线的一例——含内阻电压源驱动端接负载传输线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2914-1-1.html

楼主:
下面将考察传输线上的功率传输问题。先看如下内容:

楼主:
注意上述内容中的源内阻抗Zs,如果令其为零(Zs=0),那么如果负载阻抗匹配(ZL=Z0),意味着可以得到比源和负载都匹配还要大的功率。但是,这将是跟危险的事情,为何?

楼主:
共轭匹配常见,但对于传输线而言,未必就是简单的“共轭”。具体见如下内容:

楼主:
上面,给出了共轭匹配的解析图解。注意,Zs和ZL未必共轭相等。

xch
二师兄表演很有喜感。

楼主:
下面给几个相关增益参数

楼主:
理想无损传输线,自然其功率增益为 1。而对于转换功率增益,若不匹配则小于 1。完全匹配前提下,得到资用功率增益 1。

楼主:
匹配和相关增益是射频和微波领域相当常用的概念,这里仅就理想传输线先给出一些简介。之后视情况还将在有损和放大器等场合结合具体应用再作介绍。

网友A:
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点都不乱,最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