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11开发板试用活动】硬件及软件IO模拟I2C接口使用

楼主(2019-11-10):
      这次分享的是I2C接口使用,I2C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接口,有很多IC、传感器都是用I2C接口。
      本次利用ROHM的传感器: 光照传感器模块RPR-0521RS和气压传感器BM1383AGLV。这2个传感器都是I2C接口。AC7811有2个I2C接口,本次使用AC7811开发板的I2C1接口,查找文档对应管脚PC12,PC13。

    在这次I2C接口使用中,发现官方的I2C库对于I2C读数据函数封装的不好。应该先要写地址和数据然后再读的。我重新改了一下,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如图:

下面看看效果:

源码如下:

网友A(2020-01-10):
iic的硬件结构

网友:
实际用的话,肯定是硬件好了

网友B:
IO模拟I2C不错。

网友C:
硬件iic没有调试成功过

网友D:
IIC通讯有个bug吧

网友E:
硬件SPI和IIC都不会

网友F:
使用硬件的IIC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G:
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H(2021-04-13):
感谢楼主的分享,期待楼主有更好的作品出来。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分享,持续的关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硬件SPI和IIC都不会

看一下官方例程,可以练练手

网友K(2021-06-24):
非常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L(2021-11-04):
我觉得硬件iic就是个坑。

网友M:
一直使用的就是模拟iic

网友N:
iic最大支持多长的线呢

网友O:
用I2C接口确实方便呢。

网友P:
不习惯硬件 I2C接口

网友Q:
AC7811避免了stm32的iic的坑吗

网友R:
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S:
温湿度的可以使用硬件iic吗

网友T:
软件IO模拟I2C接口

网友U:
硬件和软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V(2022-01-02):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W:
平时用的最多的还是软件模拟

网友X(2022-03-04):
学习一下,发现杰发的例程没有判断ACK

网友Y(2022-04-14):
这是硬件和软件都来一遍么

网友Z(2022-09-13):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AA:
硬件iic不敢用,怕出问题的

网友AB:
模拟iic可移植性非常的好,值得学习。

网友AC:
AC7811的单片机性能怎么样

网友Q:
硬件iic或者spi存在bug吗

网友AD:
使用软件的IIC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AE(2022-11-29):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F:
硬件iic不好用,性能一般的。

网友AG:
I2C支持多少个设备?最大传输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AH:
AC7811频率是多少?

网友AI:
这个I2C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网友AH(2023-02-04):
硬件iic是不是有bug?

网友AJ:
硬件iic可以使用dma的吗?

网友AK:
可以使用IIC+DMA读写数据的吗?

网友AL:
习惯于使用模拟iic,好移植代码。

网友AM:
这个的控制精度怎么样

网友AN:
这个模拟iic好用一些的。

网友AO:
最大的IIC读取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AP:
光照传感器模块RPR-0521RS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AQ(2024-01-02):
我不敢使用硬件,怕遇到问题

网友AR:
我不知道硬件SPI和IIC

网友AS:
iic支持的最大电缆长度是多少

网友AT:
可以用硬件控制温度和湿度吗

网友AU:
i2c的IO仿真效果很好。

网友AV:
如果你想查看这篇文章的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AW:
使用i2c接口真的很方便。

网友AX(2024-02-01):
硬件和软件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