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形的波长与周期的关系!

楼主(2019-11-10):
本帖所说问题的来源:

楼主:
中学物理/数学问题,无需多言,一图足矣!!

这要还是看不懂,就没办法了。

网友A:
这种话题还要讲吗,中小学生都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学物理/数学问题,无需多言,一图足矣!!

哈哈哈,这个形象,通俗易懂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

①时间=长度?咱把周期改成距离distance可行?

②驻波是整个波形都是位置固定的,可不单单是什么“峰”和“谷”,所以咱能不能。。。。

④波峰?波谷??

楼主:
简单的抄教材,抄过了还不知什么意思,就太哪个啥了。。。

网友C:
这次算你对

HWM
驻波波腹波节的周期是二分之一波长。

楼主:
不,大师说的,都是毛XX语录,语录都是对的!

自己引用自己的帖子,来证明自己是对的,逻辑学上这叫无效循环论证。
人家这样干了十几年了。

楼主:
教科书上,还有好几处提到驻波的,抄全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话题还要讲吗,中小学生都懂。

言之尚早!

有人说周期T=波长lambda了。

简单的问题变成脑筋急转弯了

慢慢想,看看想多久才能转过弯来。

网友A:
我去,还有这种人吗,波长单位是米,周期单位是秒,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gaoyang9992006 :即使是驻波,也不存在什么 “在三维空间周期就是代表完成一周经历的时间”。
@gaoyang9992006 :搞电子的,都是在玩晶体管吧?集成电路也是用硅晶体、氮化镓晶体……制成的。晶体,就是分子、原子、离子……周期性排列形成的。不存在什么 “在三维空间周期就是代表完成一周经历的时间”。
HWM
@gaoyang9992006“毕竟在三维空间周期就是代表完成一周经历的时间”,这在驻波中恰恰不是。这个话题极为基础,不过看来你真的不了解。
@HWM :你非扯这么高深的话题,就没意思了。毕竟在三维空间周期就是代表完成一周经历的时间。你非扯那么高深,有装逼的嫌疑。我以前以为只有楼主一个人整天在装逼呢, 我现在怀疑你们都是楼主的小号,在互相装逼制造话题,让我一度怀疑楼主是不是有精神分裂。如果不是楼主干的,你们这些无聊的人,扯这些问题,就有混淆视听的嫌疑了,在恶意引道别人
HWM
@gaoyang9992006 :驻波有波长,而驻波的幅度在空间上呈现周期性变化,其变化周期就是半波长。这里有明确的语境,根本就不可能有歧义。如果认为周期只能用于时间,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学数学(周期函数)都没掌握。
HWM
@gaoyang9992006 :周期并不是时间独有,空间上同样可以论周期,甚至频域上都可以作周期延拓。
@HWM :不好意思,忘了,你可能脑回路的周期单位是年,谢谢。搞不好还是“光年”你们几个慢慢喷,我顶不住你们的话题。
HWM
哪个老师教你周期单位一定是秒的?周期函数没学过?空间上就不能有周期吗?!

楼主:
上面的评论开始表演口才了。

周期当然可以有【时间周期】和【空间周期】之分,但是,如果直接说【周期】,暗指的都是时间。

所以,空间周期spacial period这个术语,【空间】这个词是不能省略的,或者描述中必须有空间相关的变量如x(距离),否则,这个周期的用法是错误的,起码含义是模糊不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评论开始表演口才了。

这次我顶你,HWM在瞎胡扯,装高深莫测,实为恶意混淆视听。

你才知道啊,大哥都多少年了
HWM
世上最大的悲哀就是“是非不分”。

楼主:
好吧,那就截图看看:

对照上图,你把你自己当成读者,站在读者的角度想想,下面这句话到底有没有歧义?

当然了,如果读者看贴之前,已经熟悉相关知识点了,当然能一眼看出你的所指:

如果读者事先不懂呢?你说周期,他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

所以,老是把读者当成专家,导致你那些粉丝--如勇哥---叫苦不迭,说我喜欢看你的帖子,但就是看不懂

我未来不太可能从事射频行业,也就了解下。hwm发了很多帖子,有些是我关心的且有推导,有些知识盲点借助搜索引擎,勉强能看懂,同时可以发现自己的知识盲点。自学的经历告诉我,发现自己的知识盲点太重要。

楼主:
同时,这个正弦waveform,是一直上下运动的,你说波峰和波谷,读者也是晕菜的,除非事先已经懂了,

教科书上的描述,是准确易懂的。包络的最大值点和零值点,分别叫anti-node和node,任意一对相邻的nodes或anti-nodes之间的距离是1/2波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次我顶你,HWM在瞎胡扯,装高深莫测,实为恶意混淆视听。

“你非扯这么高深的话题,就没意思了。”

这是射频高速电路相关最基础的话题,你认为“高深”是你并不了解而已。作为基本的“感性认识”,建议看看下帖:

行驻波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8754-1-1.html

而关于周期周期函数,复习中学数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非扯这么高深的话题,就没意思了。”

这是射频和高速电路相关最基础的话题,你认为“高深”是你并不 ...

你们非抬杠,没什么好抬杠的,周期函数那是抽象化的理论东西,已经脱离单位了。所有的单位都是1.有啥好解释的,你们几个整天非要搞这种话题,以后我不来看就是了。

HWM
随便...

楼主:
还想不通,就看个动画演示,图中红色是是蓝色和绿色的叠加: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E8%A1%8C%E6%B3%A2%E3%80%81%E9%A9%BB%E6%B3%A2%E3%80%81%E8%A1%8C%E9%A9%BB%E6%B3%A2%E5%8A%A8%E6%80%81%E6%BC%94%E7%A4%BA&step_word=&hs=0&pn=0&spn=0&di=1650&pi=0&rn=1&tn=baiduimagedetail&is=0%2C0&istype=0&ie=utf-8&oe=utf-8&in=&cl=2&lm=-1&st=undefined&cs=3484869192%2C1686372862&os=3845200432%2C3053650097&simid=0%2C0&adpicid=0&lpn=0&ln=37&fr=&fmq=1573614470133_R&fm=&ic=undefined&s=undefined&hd=undefined&latest=undefined&copyright=undefined&se=&sme=&tab=0&width=undefined&height=undefined&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pe=0&oriquery=&objurl=http%3A%2F%2Fe.hiphotos.baidu.com%2Fzhidao%2Fpic%2Fitem%2F5fdf8db1cb134954a52732c3534e9258d1094a58.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p7xt_z%26e3Bv54_z%26e3BvgAzdH3Fetjok-ddamcbam00lcm0a-ddamcbam00lcm0ad0bb_z%26e3Bip4s&gsm=&rpstart=0&rpnum=0&islist=&querylist=&force=undefined

两眼看着红色曲线,想想怎么定义波峰、波谷、波节、波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