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无线充电的数据通信问题

楼主:
如图:

2租PWM互补对要不断输出交变脉冲信号产生交变电流,然后在线圈上感应出磁场进行能量传输。但是同时又要输出数据进行通信,数据如何发送?DATA端是解调接收端过来的数据,那么这个DATA跟PWM调制出去的波不会冲突吗?

网友A(点评):
如果通过线圈供电的同时通讯的话,应该实现不了吧,波形在大功耗的时候回变形。。。

网友B(2019-11-10):
通信是用什么通信的啊

网友B:
也是用这个线圈感应通信?还是其他的串口之类。

网友C:
记得最过去传统的调幅广播就行了。
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时候,充电的高频信号是载波,而传输的数据则是幅度调制信号。

网友D:
楼上注意好,调幅会不会影响传输电能,能否用调频调相技术。

网友:
不明所以,这个是什么通信指的

网友E:
应该是调频方式将数据调制到载波上,一般FSK方式,
本人此前作的一个项目与此类似

网友F:
这个是要从哪里通讯?

网友G:
让充电和通信都走这个线圈吗

网友H:
楼主懂的好多啊

网友I:
不太明白这个原理

网友J(2020-01-16):
这不是开足了马力吗

网友K:
这还需要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