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设计正弦发生器

楼主(2019-11-10):
设计要求
10hz-1M连续可调
全频带幅度不平坦度 <50mv
虽然用jfet稳幅
但调节双联电位器,频率变化时,幅度变化很大,1khz-10kz都做不到稳幅,

网友A:
10hz-1M 的范围, 由于 LM358  的带宽限制, 已经达不到这么宽的频率范围. 所以运放选择就是不合适的

网友B:
嗯,运放的增益电路的问题. 我们知道振荡的工作条件是增益和反馈乘积 ≥1. 要想稳幅, 就要控制好反馈和增益.
电路中 R8, R9 是参与文氏桥的移相网络的, R10, R11  也是可调电阻, 调整增益的. 这么多可调参数来保证增益和反馈乘积参数是困难的.

网友B:
于是使用一个自动幅度控制电路. 由 R1, D1, Q1, C1  进行检波, 取得振荡幅度信号, 通过 Q2, Q4 自动调节运放负端电阻控制反馈增益.
嗯, 原理上倒是可行的, 不过得好好调试和调整这个自动幅度控制网络里这么多元器件的参数哦.

网友C:
文氏电桥是 RC 振荡电路里比较稳定的电路。
一方面, 运放的带宽要足够,另外合理控制负反馈,因为运放构成的RC串并联正弦波振荡电路不是靠运放内部的晶体管进入非线性区稳幅,而是通过在外部引入负反馈来达到稳幅的目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是,这方面是需要多加注意的。

网友E:
这个是需要用到DA的吧还是?

网友F:
看来是全部采用模拟电路设计的啊,,,非常高明的。

网友G:
MCU-SPWM-滤波放大-正弦波

网友H:
采用FPGA+DAC来实现DDS

网友I:
vhdl 设计正弦波发生器

网友J:
用matlab打出sin数据,存ROM里,调用

网友K:
如何设计一个可以产生方波和正弦波的发生器?

网友L:
FPGA/MCU+DDS芯片AD9850+滤波器+外设等

网友M:
怎么用晶体管设计出正弦波发生器?

网友N:
verilog 正弦波发生器怎么写

网友O:
DDSAD9851的正弦信号发生器

网友P:
自己找一个正弦波信号发生器电路

网友K:
需要设计制作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

网友G:
MCU-DAC-滤波放大-正弦波

网友J:
写个数据LUT DSP_Builder直接搭建sin输出模块

网友H:
通过FPGA在数字域实现频率合成然后通过DAC形成信号波形

网友I:
单片机设计简易正弦波发生器?

网友P:
然后用MULTISIM画一下~

网友O:
以单片机和FPGA为核心,基于DDS的

网友N:
能产生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的波形发生器

网友M:
用555定时器设计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

网友L:
主要重点是DDS芯片,一定要注意电源滤波和DDS输出的滤波

网友M:
楼主可以参考网上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