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9-11-10):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同相输入是靠R108与R125分压得到的

网友B:
嗯,这样的电路有没有迟滞效果,我怎么没有看到反馈回路

楼主:
是不是单限电压比较器?

网友C:
看你的电路图,2脚输入电压由R104和R29得到,计算值为1.4426V,同相输入端输入电压基本上可以看做是R125左侧的输入

网友D:
嗯,因为R108是1M的,相对于R125差几个数量级呢

网友D:
也就是说当R125的左侧输入端电压小于1.4426V的时候,比较器1脚输出电源电压,就是8脚的电压

网友E:
对,当输入小于1.4426V时,1脚输出0V

网友F:
这是一个比较电路,运放2端口的电压时可以计算出来,然后和输入信号进行比较

网友G:
感觉就是电平比较器,输出就是电源正负值

网友H:
是的, 由于反相端结了分压的参考电压。

网友I:
应该就是个简单的比较电路。为了不至于过快的反复跳跃,建议适当增加迟滞电路。

网友J:
这个就是简单的二阶滤波电路的设计的呀

网友F:
这个没看出来的,就是以简单的二阶滤波电路的哈。

网友G:
这个电路没看出啥问题的

网友K:
输入电流的波形存在零点失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