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FG1中的 OFIFG(晶体出错中断标志)可不可以软件清0?

楼主(2019-11-10):
IFG1中的 OFIFG(晶体出错中断标志)可不可以软件清0?

网友A: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是啊,有程序吗

楼主:
do

  {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 如果OSCFault =1 //等待OSCFault复位

执行上面语句时,在线调试时单步总是跳不过去,但跑程序时又可以执行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