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脑USB供电问题

楼主(2019-11-10):
我想用电脑的USB-A转USB-C供电,做了两次测试:第一次:
1.用万用表测过一次USB2.0口,测试方法是用一根usb2.0A-typeC数据线+typeCmu6脚供电母座(母座悬空),测试结果typeC母座电压5V,电流大概是2-3百mA,这个电流不是应该是500mA吗?

过了几天,买了数据线,找了个有usb3.0跟typeC接口的笔记本,进行第二次测试:
1.usb3.0A-typeC数据线+typeC+6脚供电母座(母座悬空),测试结果无电压,感觉不正常?
2.typeC-typeC公对公数据线+6脚母座(母座悬空),测试结果无电压,我的理解是母座没有下拉电阻,tpyeC未识别插入,测试没有电压可以理解。
3.最后又反过来测试台式机的usb2.0输出,也是显示无电压。

测试无电压时,台式机跟笔记本均会弹窗 “未知USB设备 所需电量超过该端口所能提供的电量”。
谁能帮我解释下,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USB供电没办法输出?我后面还想当电源用,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A:
USB供电需要协商的。超出协商的供电就被识别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需要协商的。超出协商的供电就被识别为故障。

供电协商怎么做,我现在是空载,没有接负载,我想直接先验证下USB输出的电压电流是否正常,结果就跟帖子描述的这样了,usb2.0或者3.0kou不是应该直接输出有电压电流吗,我理解是type-C如果需要更大功率需要PD协议,普通的USB口也要类似协议?

网友B:
喜欢电子科技的朋友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CNJACKY
保证都是好内容
做公众平台不易拜托大家啦

网友C:
主板USB输出能力,和主板有关,标称500mA,输出能力300mA+也算正常。
主板USB,只是做供电,当负载过重,则会自动关闭,正常的主板都有这个功能。
只是在USB2.0以下的USB上面取电,你不需要协商,直接将VCC和GND拉出来就可以,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前提是你的电流不能超过主板的限制,这个电流包括你的瞬间电流,比如一个后续设备其实工作电流只有200mA,但是接入瞬间电流超过500mA,则主板USB供电系统就会直接保护。

网友D:
USB2.0协议里面规定了,在设备没有完成set config请求之前,最多只能获取100m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USB输出能力,和主板有关,标称500mA,输出能力300mA+也算正常。
主板USB,只是做供电,当负载过重,则 ...

感谢,请问我如果是usb3.0口,可以直接接VCC+GND输出吗?需要协议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