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扫描按键和I2C通讯

楼主(2019-11-10):
cy8c24894的在处理扫描按键和I2C通讯之间的机制是如何进行的。

网友A:
当程序正在扫描按键的时候,I2C有访问动作产生,此时是停止扫描按键来响应I2C,还是等扫描完一个按键后,再来响应I2C的事件呢。

楼主:
嗯,他们之间是否有优先级可以设定呢?

楼主:
我看了一下扫描按键的ASM代码,好像没有disable中断的动作

楼主:
也就是说I2C访问得越平凡,按键扫描越慢?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这个例程
http://www.cypress.com/?rID=37971(CE54366 - CSD with I2CHW Slave on CY8C24x94)

网友C:
我觉得需要中断切换

网友D:
两个模块吧,两种外设,由主程序控制吧

网友E:
怎么让inf文件能够安装ezloader.sys和ezusb.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