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需要什么元器件可以自己做一个msp430G2553的下载器?

楼主(2019-11-10):
需要什么元器件可以自己做一个msp430G2553的下载器?

网友A:
可以用usb转串口的芯片像PL2303不?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电路提供。。。。。。

楼主:
还有那个JTAG接口一直没弄懂,是需要什么芯片?

网友B:
找到对应的单片机接口定义   仔细看一看   就能搞定   这个很简单   哦呵呵

网友C:
楼主是想自己做一个仿真器吧,有电路还得有固件呢

网友D:
你的电脑有RS232串口的话用一片MAX3232或几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下载。没串口得用USB转TTL串口的,注意下电平转换一般TTL输出是5V, 2553是3.3V的

网友C:
请问430单片机信息存储区A段能用来存储数据吗?

网友E:
详细说说啊楼主

网友C:
编程器上位机软件不能选择擦除信息A段,问技术支持告知A段存了DCO等校准值,最好不要用A段,所以上位机屏蔽了。既然手册里讲了A段也讲了怎么擦出编程,那为什么不建议用

网友E:
用户手册上没说?

网友C:
这些我在官方数据及用户手册上都没看到详细说明。

网友F:
如果用了DCO校准,擦之前最好把DCO数据读出来

网友C:
哪里有这些的说明呢?

网友F:
在Datasheet上(不是user guide),有DCO校准存放地址的说明。

网友G:
参考TI的 设计   可以下载TI提供的固件进行烧写

网友C:
什么时候回去用到这些值呢??没看到哪里去用到,复位后 main前面的么》?

网友H:
MSP430F2013数据手册上有相对较详细的说明,存在什么地址,什么校准值。

网友C:
但我用的MSP430F672x系列芯片的数据手册上没有任何一处提到segment A有DCO校准值什么的,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芯片不需要这些,segment A里不存在校准值??

网友C:
又看了其它型号的,像F47x3系列,写的是Segment A might contain DCO calibration data.就这一句话.
F2013里面写的最清楚!!!

网友C:
F41x2里面没有这些说明,最后Revision History倒有一句话,说把segment A含DCO校准值这一段给去掉了。

网友I:
部分430内部有1MHz、2MHz、4MHz、8MHz的DCO校准值,如果需要用到频率较精准的内部DCO,需要在程序初始化时读取需要的值,用来校准DCO时钟。

网友J:
若程序中不用到这些,应该擦出没问题了吧

网友K:
怎么校准DCO时钟,能详细点吗

网友L:
这个一般是不建议用的,好像MCU厂家的一些固定数据的存储在该信息段内的

网友M:
MCU 的flash空间非常大的,可以用其他区间的

网友N:
msp430内部不能保存数据的。

网友L:
现在的铁电处理器内置Flash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