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2533怎么样?和其他公司相比有哪些优势?

楼主(2019-11-10):
请教一下TI的zigbee的芯片性价比如何?
cc2533怎么样?和其他公司相比有哪些优势?

网友A:
这一块,目前在业界是领先的。
作为初步进入的朋友更是推荐,不但是技术和性能的优势, 更有丰富的技术资料加快你的学习

网友B:
ZigBee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开发工具和软件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开发,必然导致开发工具的昂贵,那么,谁的开发工具价格低,容易使用,软件丰富,谁就能争取到更多的客户支持,具有更大竞争力。

网友C:
国内普遍使用TI的,飞思卡尔的也有,ST的就不用说啦,建议TI的,很多工具都是很开放的

网友B:
CC2533 相較其它同類裝置具備更低的功耗及物料清單 (BOM) 成本以及更高的可靠性構建單晶片遠端控制,而且還可為家庭娛樂設備 (電視、機上盒、藍光播放器以及家庭劇院等) 提供開包即用的解決方案 (out-of-the-box solution)。

网友A:
Zigbee是基于IEEE802.15.4标准的低功耗个域网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规定的技术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ti的zigbee的芯片好像可以免费下载

网友D:
CC2533带电池电压监测功能

网友E:
zigbee cc2533需要协议栈吗

网友F:
cc2430与cc2530的区别?

网友G:
如果改成CC2531芯片可以吗

网友H:
CC2530 和CC2533的区别 ?

网友I:
TI的ZigBee主控芯片CC2530、CC2538

网友J:
TI 作为 ZigBee 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

网友K:
zigbee方案选型

网友L:
用CC2538做协调器

网友M:
TI官方的CC2520芯片

网友K:
(CC2530)的低功耗设计

网友D:
CC2531有USB控制器 CC2530是基本型号

网友J:
CC2530 是用于2.4-GHz IEEE 802.15.4、ZigBee 和RF4CE 应用的一个真正的片上系统

网友E:
做CC2533的PCB板,想问问伦巴电路的参数都是怎样的

网友F:
cc2530支持RSSI无线定位吗?

网友H:
TI的zigbee芯片有很多的。

网友G:
cc2533开发板上的原理图

网友M:
对于使用和了解CC2520的 很有用的

网友L:
用来控制家庭或工业现场上的zigbee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