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877A定义一个6*84的数组显示没空间了

楼主(2019-11-10):
定义了一个unsigned char buf_disp[6][84]用做LCD5110的缓冲,准备来实现任意位置车字符,可是提示没空间了,请问有解吗?该数组要读写,不能设定为const。谢谢了!

网友A:
你芯片的设置不对,在属性里改下,片上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芯片的设置不对,在属性里改下,片上ram

请问怎么才能改,小白才开始学。我看手册上显示也是只有368个字节啊,而我一个数组就要用掉502个字节。谢谢了,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才能改,小白才开始学。我看手册上显示也是只有368个字节啊,而我一个数组就要用掉502个字节。谢 ...

既然知道只有368可用,那就最多只以和368个。
那就只以换芯片, 或者把lcd当外部ram,少占和内部ram

楼主:
5110不支持读屏幕?877a有片外ram吗?

网友C:
改程序,不一定要这么多的缓冲

网友D:
改思路,不相信你真的需要这么多LCD缓冲

楼主:
5110有6*84个屏幕字节,想在屏幕上任意位置写入,但屏幕数据5110不能读,只能在缓冲中想办法啦,先写到缓冲,再一次性写到屏幕中去。这样就能画点线。但不能定义这个数组,只能再想办法喽,谢谢各位了!

网友E:
bit 和byte 你要分清啊....

楼主:
bit和byte应该能分清,5110共有84*48个点,对应为6*84个字节

网友F:
我看手册上显示也是只有368个字节啊,而我一个数组就要用掉502个字节

==>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都用完了...
要么优化算法, 要么换型号
强上的话, 比较难啊.

楼主:
嗯,刚开始学习就碰到这种问题,呵呵,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刚开始学习就碰到这种问题,呵呵,谢谢各位了!

这不是问题, 你就不用缓存了不就行了. 每次局部渲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问题, 你就不用缓存了不就行了. 每次局部渲染.就可以了.

唉,水平有限,这是我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唉,水平有限,这是我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

显示屏厂商会给你单片机的样例代码,照着抄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