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是不是板子要单独供电

楼主(2019-11-10):
我把电容去掉了,板子从仿真器上供电还是出现“找不到器件”

网友A:
楼主,把哪个电容去掉了?不要说半截话,慢慢说清楚,大家才好帮到您。

网友B:
应该是单片机复位的那个电容!

网友C:
给MCU的供上电再试试的

网友A:
最好建议单独供电的,不过要共地的

网友A:
你去掉的哪个电容?

网友D:
是去掉之后才显示找不到的?

网友A:
上个原理图看看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E:
仿真器供电怎么显示?

网友F:
这个跟硬件的关系很大。

网友G:
楼主去掉了电源上的电容吗?

网友H:
硬件问题     需要对比分析

网友G:
具体描述一下那个引脚的电容。

网友I:
msp430的电容影响很大吗?

网友J:
这个问题不好分析,不知道具体是哪里的电容

网友K:
是不是仿真器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A:
电容是不会影响电压供电的

网友K:
可能是复位电容。

网友L:
一般电容没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K:
你查看电路的电源是否存在问题了吗

网友M:
查看一下硬件电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J:
可能电压电路收到影响。

网友K:
这样是看不出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D:
晶振上的起振电容?

网友N:
软硬件都需要对比查看才行。

网友D: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