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论是自收发还是正常发送都是有输出

楼主(2019-11-10):
首先把光盘里的程序进行了一遍,没问题,自收发成功;

然后,我把自收发模式改成了正常模式,即把dsp28_ecan.c中的ECanaShadow.CANMC.bit.STM寄存器由1改为了0;

接着接上示波器,运行程序,发现示波器没有显示,程序卡在

while(ECanaRegs.CANTA.all!=0x0000FFFF);        //等待所有邮箱发送完毕

这一行过不去;

最后我又改成了自收发模式,CCS显示自收发成功,可示波器还是没显示。

我用示波器观察我装在PC机上的CAN卡,无论是自收发还是正常发送都是有输出的,

网友A:
自收发的回环模式应该是比较适合调试的。
但是正常模式的调试,需要连接 CAN 节点,否则会导致故障重发而始终没完没了的发不完数据。
这个问题不是 MCU 的问题, 是 CAN 协议这样定义的

网友B:
是不是我的板子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板子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C:
板子应该没有问题.
首先: 改成了自收发模式,CCS显示自收发成功,可示波器还是没显示。我想应该是你的示波器的问题. 没有设置好? 接错了信号?

网友B:
改成正常模式, 首先检查你的收发器(包括终端电阻) 是否正常, 你可以装个终端电阻.

网友A:
这样应该是有波形的, 而且是非常多的波形, 这是因为 CAN 总线需要其他节点的应答, 你再把你的 CAN卡连上, 并打开接收, 就能正常了

网友D:
无论怎么加大电压,就不会在升上去了

楼主:
3525的最大占空比是49%

网友E:
调整一下死区电阻,

网友F:
这个看下3525自身的相关资料的吧,并对相关的电阻电容的做乡音的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