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按照网上的一些例程移植,都没有成功

楼主(2019-11-10):
stm32f030f4p6 TSSOP20封装,用的是PF0和PF1管脚(与外部晶振管脚复用),按照网上的一些例程移植,都没有成功

网友A:
按照库函数IIC文件的说明操作

楼主:
也没有成功过,接收地址都没有成功

网友B:
觉得应该漏掉了那些东西

楼主:
通过示波器看波形,逻辑是对的,但是设备没有相应,哪位知道有哪些要注意的坑么?

网友C:
那就先IO模拟IIC测试下呗;

网友D:
那肯定是没有配置正确,下载cubeMX配置。

网友E:
复用问题咯...看看AF那个对不对..

楼主:
问题确认,设备不支持,感谢各位看官!

网友F:
什么现象啊

网友G: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H:
楼主确认什么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