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基于nRF24L01的无线门禁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9-11-10):
基于nRF24L01的无线门禁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本文基于51单片机和无线数据收发芯片nRF24L01,设计了一种无线门禁控制系统,该系统成本低,方案简单,扩展性好.通过人脸识别上位机系统,能够实时检测和识别来访者身份.如果数据库中包含来访者信息,则步进电机打开门锁,LCD显示来访者信息;否则,步进电机不转动,报警器报警,LCD显示报警信息.

  1、系统硬件设计  1.1、系统结构和功能

  系统结构主要由PC端软件系统,发送端,无线数据传送模块和接收端组成,系统整体结构如图1.

  PC端软件主要是检测和识别来访者身份信息,并将信息转换成数据帧形式,通过RS232串口传送给发送端.发送端完成数据帧的加密、无线模块初始化和数据帧的发送.接收端完成数据帧的接收、解密和数据帧的命令响应,并且控制门禁系统.

  1.2、发送端和接收端硬件设计

  发送端和接收端采用的控制芯片是89C52RC单片机,这是新一代高速,低功耗,超强干扰的单片机,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单片机,12时钟周期,采用11.0592MHz外部晶振起振,工作电压为3.8V~5.5V,DIP40封装,内部集成EEPROM,用户应用程序空间为8K,支持ISP下载程序.

  除了上述主控芯片外,还要预留必要的功能模块驱动接口,主要包括:nRF24L01无线射频芯片接口,步进电机接口,LCD液晶接口和其他的外部扩展接口.

  nRF24L01无线射频芯片接口共有8个引脚,分别为GND,VCC,CE,CSN,SCK,MOSI,MISO和IRQ,其中GND为电源地,VCC为3.3V工作电压,IRQ为外部中断引脚,其余为芯片的控制引脚和数据引脚.采用USB供电,电压约为5V,所以需要将5V电压转换成3.3V电压.电源转换电路主要采用AMS1117-3.3芯片,它是一个正向低压降稳压器,具有1%的有效精度,电路设计如图2.

  图2中AMS1117-3.3芯片VIN引脚接5V电压,VOUT输出3.3V电压.加入CJ3极性电容,用于去除稳压前后电路中的纹波.

  nRF24L01无线射频芯片的接口电路设计如图3.

  图3中nRF24L01射频模块的CE,SCK,MISO,MOSI,CSN外接1K电阻与单片机P2口连接,IRQ外接1K电阻与单片机外部中断引脚连接,每发送或接收一帧数据后都会触发单片机外部中断.

  步进电机接口为6引脚,其中VDD为5V电压,GND为电源地,其余为步进电机励磁引脚,分别与单片机P1口连接,由P1口提供励磁脉冲.

网友A:
NRF24L01能当做wifi用吗 就是用手机接收数据

网友B:
NRF24L01与NRF24L01+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无线传输能穿透玻璃吗,能穿透墙吗?

网友D:
NRF24L01无线模块怎么在单片机和PC之间通讯

网友E:
nrf24l01是靠什么来进行无线传输的?

网友F:
NRF24L01能像ESP-8226那样无线控制手机APP吗

网友G:
NRF24L01无线模块的收发距离是多少?

网友H:
无线模块nrf24l01,433,ziigbee等有什么区别

网友I:
单片机的无线门禁系统

网友J:
怎么利用nrf24l01模块做无线鼠标

网友G:
nrf24l01无线模块如何时间测距

网友A:
nrf24l01传输距离好短,怎么回事?

网友F:
nrf24l01无线模块可以在不同类型单片机之间通信么?

网友B:
nrf24l01+多少钱?

网友E:
Zigbee无线通信跟基于nRF24l01模块的无线通信

网友C:
nrf24l01无线模块一个怎么用?

网友D:
NRF24L01无线模块是不是两块在一起才能用

网友J:
无线模块nrf24l01 丢包

网友I:
做门禁系统的!你要实现那些功能?

网友H:
无线传输模块是怎么实现数据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