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实际输出的电流

楼主(2019-11-10):
按照DATASHEET关于100uA的说明,8脚给了15V的电压,1脚输出接了90K的电阻,测量后却发现实际输出的电流只有98.7uA了,换了个10K的也是一样,恒流倒是恒流了,但和DATASHEET上说的100uA±0.25%有一定的差别,请问这算正常的吗?小弟新手,刚接触电源这块内容,跪请各位高人帮助。

网友A:
要不先检查一下外围有没有泄露, 或者电流的测量设备的精度?

网友B:
就个是算正常的范围的,通常PDF里面说的能达到100uA时对电阻的精度是有要求的,你接的电阻也是有精度差异的。

网友C:
我怀疑是这个 10K 电阻的精度引起的.

网友D:
楼主大致贡献下你的设计的吧,,这样才知道是那一块的问题的啦。

网友E:
就你上边所说的,,单品想想的还是找不到原因的,作为一个恒流源的设计的必须严谨的。

网友F:
你这是用的什么器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