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3的timer中的FIFO是什么呀??

楼主(2019-11-10):
关于PSoC3的timer中的FIFO是什么呀??

网友A:
捕捉信号数达到Capture counter时会把计数值写进FIFO

楼主:
中断FIFO的Full值是多少?

网友B:
计数终值?呵呵,瞎猜的

楼主:
能通过啥函数修改?

网友C:
这个都是要看datasheet 才会明白的

楼主:
有点看不明白,呵呵

网友D:
FIFO深度是4,这个datasheet开头就有。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E:
就是最多可以记录4个capture事件发生时的timer计数值,超过4个了新的记录会覆盖最旧的记录。

网友F:
capture功能在测量脉冲宽度的时候用过,例如可以把capture设成双沿触发,把待测脉冲引到capture端口

网友G:
则该脉冲上升沿时记下一个计数值,下降沿时再记录一个计数值,这两个值做减法就可以算出脉冲宽度

网友G:
USB端口采集数据怎么实现

网友H:
要先搞清楚用的是什么芯片,现在市面上主流的是Cypress的.搞清楚后下载相关的开发包,一般里面有驱动,固件程序,还有封装好的函数在.h的文件里.驱动和固件程序是在程序外调试好的,把.h文件加载在工程里.调用里面的函数就行.

网友E:
一般开发包里都有函数的使用说明和例子.按照说明操作就行.简单的功能好实现.

网友G:
那复杂的呢?

网友I:
复杂的功能需要了解芯片知识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