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复位信号不正常

楼主(2019-11-10):
(无正文)

网友A:
复位信号和振荡电路都正常吗

楼主:
我在原先的6713板的复位信号中加了一个复位芯片,不能进入环境,改成原来的电路还是不行。现在的复位信号正确,振荡电路也正确

网友B:
提示什么

楼主:
提示如下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虽然凑合着还能用,但总让人感觉不稳定

网友A:
通常只会工作不正常, 只要电压在工作电压范围, 就不大可能会损坏芯片.

网友A:
楼上说得简单明了.
不过补充一点, 数据校验错误是编程出了问题. 在编程时复位信号异常会导致编程异常,  FLASH 里的数据可能不正常, 将导致工作的异常, 至于这个异常会不会损坏芯片, 那就看外围电路了.

网友C:
这个关于复位信号的我注意的了,,楼上各位的讨论时很不错的。

网友A:
复位信号, 有稳定的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时钟信号倒是有要求, 频率的稳定性是需要保证的.

网友B:
此外提醒一下:   复位不正常, 还需要关注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D:
看你运的什么复位电路了,不过和电源确实有很大的关系,更精密点的,需要用专门的复位芯片了。

网友E:
这种方案还是要需要实际验证下的

网友B:
不会损坏芯片的。

网友B:
只要外围电压在正常的工作范围就没事

网友F:
复位不正常,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G:
这个首先保证能够电源稳定正常的

网友H:
复位电压不正常, 很可能是电源的稳定性不好,或者是受到什么干扰了

网友I:
刚通电时都需要进行复位

网友J:
通常在复位引脚RST上连接一个电容到VCC

网友K:
需要外接复位IC

网友L:
BL8509是一系列高精度电压超低消耗电流探测器

网友M:
复位监控器件,主要可以大大提高MCU的复位性能

网友N:
常见的上电复位信号

网友O:
硬件复位、软件复位、上电复位的

网友P:
复位信号中 加一个复位芯片

网友Q:
复位电路原理是在单片机的复位引脚RST上外接电阻和电容,实现上电复位。

网友R:
在网上搜 一个复位电路

网友M:
同时排除瞬间干扰的影响

网友I:
复位的功能是将单片机里的重新开始,主要防止程序混乱

网友L:
一个内置延迟电路。

网友J:
按钮复位需要人为在复位输入端RST上加入高电平

网友K:
为了系统能稳定长期的工作,我们可能还有必要添加看门狗

网友R:
复位电路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复位电路的第一功能是上电复位。

网友Q:
当复位电平持续两个机器周期以上时复位有效

网友P:
复位的本质是MCU在接到特定信号后,执行复位动作

网友O:
复位(RESET)操作可以让设备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网友N:
如果没有外部复位信号,该如何对所有寄存器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