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的量程是-3.3V-3.3V还是0 -3.3V?

楼主(2019-11-10):
a/d, ic, AI
TLV320AIC23B-Q1,A/D的量程是-3.3V-3.3V还是0 -3.3V?

楼主:
这个芯片VADD电源是3.3v

网友A:
用16进制表示?

楼主:
是啊,16进制数和电压值是怎么样的关系?

楼主:
最后,时域上语音信号时有负值的,经过A/D以后,就没有负值了?

网友B:
负值不用考虑?

网友C:
通常的 ADC 都是指单端电压的 0~3.3V
但是这个器件不同, 是个音频编码芯片, 输入的是 交流信号 Vrms 最大值 1V
相当于约 ±1.4V

网友D:
对TLV320AIC23B:
AVDD=3.3V, 输入范围最大为1Vrms。

楼主:
你怎么知道?

网友D:
手册24页的3.2.1 Line Inputs 部分。

网友E:
嗯,ADC输出的I2S数据中最小的对应AC的负值部分。

网友F:
负值部分不用考虑得吧。。0~3.3V的。

网友G:
这个跟参考源的电压有关系的吧。。

网友H:
是内部电路, 把负电压变换成了正电压. 可以看一下手册的内部电路示意图

网友I:
应该研究一下芯片手册
AVDD=3.3V, 输入范围最大为1Vrms。

网友A:
通常的 ADC 都是指单端电压的 0~3.3V

网友J:
这个是双电源的吗?

网友K:
TLV320AIC23就是0-3.3的

网友L:
它手册上的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M:
TLV320AIC23成为一款非常理想的音频编解码器

网友N:
2.7~3.6 V的

网友O:
利用DSP芯  和TLV320AIC23芯片做一个语音回声系统的

网友P:
可以做什么?

网友Q:
见过别人的开发板,应该都是正的。

网友R:
都是0-3.3V的电压 的

网友S:
0 -3.3V的

网友R:
楼主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J:
双电源的量程是-3.3V-3.3V的。

网友Q:
AD的参考电压比较麻烦吗?

网友K:
看看datasheet的资料的。

网友P:
TLV320AIC23B没有用过。

网友L:
所有的参数都是以手册为准的。

网友O:
各位大神给个指导!

网友M:
与TI的DSP系列相配合更是相得益彰。

网友N:
没有到-3.3V的吧

网友S:
好像没有负电压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