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是否可以读取管脚的实际电平?

楼主(2019-11-10):
某个GPIO,配置成OD输出,不改变输出模式,OD输出高阻,是否可以读取管脚的实际电平?

楼主:
比如用下面的函数:
/**
  * @brief  Reads the specified GPIO input data pin.
  * @param  GPIOx :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number (x = A to I).
  * @param  GPIO_Pin : Specifies the pin number.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GPIO_Pin_0: Pin 0
  *            @arg GPIO_Pin_1: Pin 1
  *            @arg GPIO_Pin_2: Pin 2
  *            @arg GPIO_Pin_3: Pin 3
  *            @arg GPIO_Pin_4: Pin 4
  *            @arg GPIO_Pin_5: Pin 5
  *            @arg GPIO_Pin_6: Pin 6
  *            @arg GPIO_Pin_7: Pin 7
  * @retval BitStatus : GPIO input pin status.
  */
BitStatus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
  return ((BitStatus)(GPIOx->IDR & (uint8_t)GPIO_Pin));
}

楼主:
哦,实测是可以的

网友A:
可以就行。

网友B:
读当然可以读啊,但是你不能当作输入口;

网友C:
开漏嘛。好好理解一下这GPIO的几种模式。

网友D:
有些片子可以,有些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直接读个试试,然后外部用个电阻串联接地和节VCC试试看。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读取是可以的啊

网友G:
当然可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