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波特率检测

楼主(2019-11-10):
msp430f169 用UATR通信,主机发送0000 1101,一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如果主机的波特率设为9600,从机的波特率设为4800,那么从机收到的是什么呢?

网友A:
自己可以用串口在自己的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小助手的试一下的

楼主:
具体怎么搞?

网友A:
直接把你的串口线的RX跟TX短路,然后发送该字节数据,看下接受的是啥就知道了啊

网友B:
哦,这个时效性你可能达不到的,我用我设备的给你仿真下的你就知道了,稍等的

楼主:
多谢多谢~在线等啊~

网友B:
这是我发送100个0x0D得到的C8 86 86 C8 A4 86 C8 A4 86 C8 A4 86 86 E4 86 86 C8 A4 86 86 A4 86 C8 A4 86 C8 A4 86 86 A4 86 86 A4 FE,楼主可参考下的,发送2个0x0D为C8,发送3个0x0D为A4,发送1个0x0D为FE

楼主:
发送一个0x0D为什么会是FE呢?

网友B:
这个我也有些搞不清楚的啦,不过呢在理论上按位来分析的话,9600波特率发送,4800波特率接收,主机发送0x0D,其实际发送的电平0 00001101 1,接收到的电平可为0 01011111 1

网友B:
一般的希望两边的波特率一定要一致,不然肯定会造成数据的误码的

楼主:
恩 好吧 我再研究研究~多谢哈~

网友B:
呵呵,不客气的啦,你要是做过模拟UART口的,就会更能进一步的了解更深层的东西的,这数据传输最基本的就是高低电平的变化的,中间的一个电平出现读取错误,就会影响你后边的数据的读取的正确性的

网友C:
一般情况下,UART是双方的BAUD须一致的,否则会造成通信出现误码

楼主:
但我现在需要自动检测波特率后自动匹配。。。您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网友C:
不是很清楚,随便说说,呵呵

网友D:
波特率不一致,收到的是乱码

网友E:
两边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的,就根本得不到正确的数据的

网友F:
自动波特率,是指某一方可以检测对方传输数据时的波特率,从而采用与对方相同的波特率进行数据传输,而不需要人工设置。

网友G:
看是什么样的串口协议了。

网友H:
如果4800不对就换为9600

网友I:
以某个波特率发送固定已知数据的,用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先用1200的波特率接收

网友J:
检测到两个脉冲的时间差

网友K:
其实就是将对方的TXD接到计数器管脚,在一定时间内抓取最窄脉宽就行了

网友L:
自动波特率检测可以通过软件实现

网友M:
通信过程中必然需要一段同步过程

网友N:
串口波特率是自动识别的吗

网友O:
通信波特率一般选择1800、4800、9600和 19200等

网友N:
单片机加电时用加一段检测串口的初始化程序

网友F:
自动波特率检测就是检测对方传输数据

网友M:
需要双方的通信协议进行约定。

网友G:
有些子协议本身就带有位同步字段,用于波特率自动检测及位同步

网友L:
任何一款带有UART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H:
还不对就换19200

网友J:
就 知道波特率了   最好是 01010101(0x55)或10101010(0xAA)

网友I:
如果收到的数据不是已知数据,就换为2400,还不是就换为4800

网友O:
实际波特率是USART接收器使用自动波特率检测操作确定的波特率

网友K:
真正的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在检测完以后,还要按照对方的波特率与之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