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463B SSI Uart1 问题

楼主(2019-11-10):
各位好,SC92F8463B Uart1运行一定时间后出现波特率乱码的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TX、RX是否设为输入带上拉

网友B:
波特率是多少?如果波特率设置太高,是会有一定的误码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是多少?如果波特率设置太高,是会有一定的误码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TX、RX是否设为输入带上拉

参考官方demo的

网友A:
官网DEMO中UART功能都是正常 的哦

网友B:
每天我115200的波特率,从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多块的波特率啊

网友D:
首先确定发送端没有问题

网友E:
每次都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