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利用串口空闲中断接收数据一直无法判断起空闲状态

楼主(2019-11-10):
if(RESET !=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2, UART_IT_IDLE) ){}
一直无法判断起空闲状态,仿真到这里直接跳过,无法进入if语句内,求解

网友A:
被优化了
建一个全局变量,如x
执行一行代码 如x++;

楼主:
串口中断是能进入,也能发送数据的,但就是判断不了空闲IDLE状态

网友B:
是不是判断的时机不对,时序没有处理好

网友C:
这个标志并不总是出来的。太久以前弄过,已经不记得了, 你查一下手册吧。

网友D:
仿真的时候你可以看下寄存器这IDLE标志是否置位,还有确定你有使能空闲中断。最后需要注意的就是空闲中断不会一上电发生,只会在发送完数据,出现空闲的时候发生

网友E:
你看看能否进空闲中断?
另外,如果在调试状态下,不要打开UART寄存器查看窗口。

网友F:
跳过说明就没有执行这部分程序啊

网友G:
在仿真下瞅瞅啥情况

网友H: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