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时钟周期应该是1/12us(大约83ns) 可以实现1us定时吗

楼主(2019-11-10):
79F166A采用内部12M时钟频率,不分频,时钟周期应该是1/12us(大约83ns)  可以实现1us定时吗  ?

楼主:
理论上 初值
  TL2= (65536-12)/256;
    TH2= (65536-12)%256;
但是实际测得的定时时间为2.41us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延迟导致的.

楼主:
再请教一下 还是12M内部时钟 不分频  _nop_() ;这条指令执行大约为90ns,我用逻辑分析仪测试 没有问题
但是 P0_4 = 1;这条指令确执行了约250ns,这条指令的反汇编语句是 SETB     P0_4(0x80.4)     这不是单周期指令吗   不是也只要一个时钟周期90ns吗  为什么执行了250ns呢

网友B:
SETB     P0_4(0x80.4)  不是单周期指令  要3个时钟周期

网友C:
最高优先级勉强可以,但中断也基本不能干事了,

网友D:
中断也是需要响应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