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寄存器不是可以直接赋值的吗?

楼主(2019-11-10):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不明白,猜想大概是想保留某些位吧

楼主:
按位与,按位或操作不是和寄存器原来的值有关吗?

楼主:
运算之后寄存器的值不是不确定了吗,怎么能算初始化呢?

网友B:
有些寄存器,写0不影响,写1是清0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在初始化的时候不止做了这些,你看看他的头文件是不是对他赋了值

网友D:
这是从程序兼容性考虑,若其他地方改了寄存器(典型是volatile)的值,此处又改会有冲突

网友D:
所以清零用与,置位用或

楼主:
原来如此啊,不过用了volatile寄存器会被修改?这个关键字不是很熟

网友E:
清零用与,置位用或,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C:
这个寄存器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F:
这个赋值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G:
直接赋值就会改变其他的变量数值。

网友E:
这样是置位3或者7位数组。

网友B:
按位操作,简单方便。

网友C:
这个按位操作寄存器。

网友H:
位与位或位异或在操作寄存器

网友I:
这只是部分赋值,部分不改变

网友J:
这个就是指针的使用方法。

网友K: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L:
寄存器 可以直接赋值的

网友M:
楼主说的初始化时什么意思

网友N:
不都是直接赋值吗

网友O:
就是获取寄存器的地址的

网友P:
这个代码是在哪里实现的

网友Q:
*W=*W&0x0404没有问题

网友R:
头文件在哪来定义的

网友S:
现在都是函数实现的吧

网友Q:
W代表的是什么寄存器

网友J:
寄存器可以直接赋值的。

网友P:
程序初始化的时候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K:
寄存器的地址是什么

网友O:
获取地址以直接写入数据的。

网友N:
这个有什么异议吗

网友M:
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S:
楼主说的这个功能是什么作用

网友R:
以前使用的都是定义好的。

网友E:
操作寄存器要计算然后左移右移 赋值

网友T:
对这IO口寄存器单独位操作?

网友D:
不修改其他的功能。

网友U:
这是简单的寄存器配置。

网友F:
*W定义的哪个寄存器?

网友G:
不改变其他的寄存器数值。

网友V:
一般都是对IO或者寄存器赋值的时候这样。

网友G:
直接赋值需要改变所有的数值。

网友G:
这样不改变其他的寄存器值。

网友C:
按位进行规划和使用

网友G:
如果你的寄存器的其他位存有你可能稍后才用到的数据

网友U:
对寄存器的操作有时候要考虑对其不同的位进行先后顺序不同的设置

网友W:
一般都是这样赋值寄存器。

网友X:
初始化,正常都是在开始的时候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