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模拟电路实现一个电路设计

楼主(2019-11-10):
用模拟电路实现一个电路设计,满足:I2=(12I1-4)/11,大概怎样实现比较好,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这题目有点难了吧

网友B:
I2=(12I1-4)/11,,这个怎样理解的呢?

网友C:
电流控制电流源
分成几项吧,然后加减乘除来组合。

网友D:
或者,CPU + AD + DA

网友E:
变换成电压, (12*V1 -4)/11  应该有个带减法(直流偏置)的放大电路就能完成了.

网友F:
这么干,闲的,还需要用模拟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