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烧写一定要外部供电吗?

楼主(2019-11-10):
PSOC3烧写一定要外部供电吗?

楼主:
能像PSOC1那样,用5根线就可以烧录吗?

网友A:
用programer烧是可以不用外部供电的。但用creator需要外部供电,不然不能识别芯片

网友B:
用prog3的5pin方式能烧写PSOC3吗?VCC应该怎么连呢?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如果用插座烧录,怎样连线出来?

网友E:
M3_5p       PSoC3
VTARG <-> Vddio1
GND <-> GND
XRES <-> XRES
SCLK <-> P1.1
SDAT <-> P1.0

楼主:
感谢!试试看!

楼主:
不行,电源要接上VDDIO1 & VDDD & VDDA.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各位大虾还是要有实际的经验才行啊!

网友B:
可以不用外部供电,不论从Creator 还是Programmer。 但是要MiniProg3 *B。

网友F:
5pin 接口应该不能。但是您可以查看CY8CKIT-002的User Guide, 5pin 10pin 接口的相应的线内部接一块了么。例如 DATA, CLK.

网友G(2024-01-17):
为了确保PSOC3芯片的正常工作以及烧写的可靠性,建议始终为其提供稳定的外部供电。

网友H:
以我使用经验----不需要

网友I:
打开PSoC Programmer 软件,选中 MiniProg3/4 仿真器,如图按下电源按键(位置1),就有电压输出了(位置2) ,电压 1.8/3.3/5.0 可调

网友J:
下载和供电其实是不冲突的

网友K:
烧写这个是需要供电的,这个供电是内部还是外部的看电路设计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如果用插座烧录,怎样连线出来?

直接按照烧录器点定义进行就好

网友M:
需要进行选择是否外部供电

网友N:
内外部这个是不一定的吧,但必须给供电

网友O:
有供电就好,不用管从哪里来的,理解其意

网友P:
PSoC 3芯片本身不具备内置的电源管理功能,为了确保PSoC 3芯片的烧写成功和稳定运行,通常需要使用外部电源进行供电。

网友Q(2024-02-28):
可以不供电下载的吧

网友R:
用creator需要外部供电,不然不能识别芯片

网友S:
用5根线就可以烧录

网友T(2024-05-28):
是的,PSOC3通常需要外部电源进行供电,以支持编程或烧写过程。这是因为在编程模式下,PSOC需要稳定的电源以确保烧写操作的正确性。

网友U:
下载器都是内部给MCU供电的

网友O:
烧写程序是不一定外部供电的

网友V:
其实一般是不必要外部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