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发现偷拍镜头

楼主:
有个说法是这样:在黑暗中,用手机看,有红点的就是摄像头。
我试了一下,这红点是照明的红外LED。如果关闭LED,这办法就不灵了。
所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补充:下面是我在 淘宝找到的几个产品,从300到2000元。看来它包括几个原理:1、红光照射到偷拍镜头上,玻璃反光,被人看到。
2、偷拍设备的无线电辐射。
但是:
1、如果镜头躲在一堆玻璃制品中间,或者是镜框里呢?
2、如果偷拍设备屏蔽较好,并且是有线传输或者存储式的呢?或者,平时根本就不开机,总归没辐射了吧?
欢迎大家分析,谢谢!

网友A(2019-11-11):
楼主说的是红外LED检测法,该法最简单。另有WIFI嗅探、电磁辐射检测法,后者最彻底,但要求专门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红外LED检测法,该法最简单。另有WIFI嗅探、电磁辐射检测法,后者最彻底,但要求专门的设备。 ...

如果人家是预埋的、不带红外LED照射的,有线的,这WIFI嗅探、电磁辐射包括红点检查就全部失灵了。
反间谍了解一下?..............

网友C:
为啥非要找出偷拍的摄像头呢?
不如弄几个功率大一点的红外光源对着四周发射,让摄像头看到的是一片雪亮。

网友A(点评):
找才是根本之道啊,技术难度反而更低,问题也解决的更彻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非要找出偷拍的摄像头呢?
不如弄几个功率大一点的红外光源对着四周发射,让摄像头看到的是一片雪亮。 ...

弄不好把自己看的更清楚了。
或许弄成光点或某些图案投射到人体,使拍摄出的画面没法看,失去观看价值,或许有效。例如弄成骷髅头等恐怖图形,胡乱扭曲的线条,警告语言等。

网友A(点评):
你这思路的技术难度太大,成本也太高,使用更是会受限。真担心,电磁辐射检测法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网友E:
看就看呗 又不会少块肉

网友A(点评):
嗯,一旦发现你是“**”的主演,记得去要片酬。

网友F:
看到自己周边的女性朋友上了小网站,太尴尬了,想去提醒她,然后又害怕对方误会。

网友C:
用红外LED做成爆闪灯,频率15Hz左右的爆闪灯,在房间里闪,摄像头还能拍出清晰画面那就是见鬼了。

网友A(点评):
可如果加了红外滤光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红外LED做成爆闪灯,频率15Hz左右的爆闪灯,在房间里闪,摄像头还能拍出清晰画面那就是见鬼了。 ...

目前应该可行,但如果对方加上滤光片,只收可见光呢?
只要你不是摸黑办事,那人家还是能拍清啊。

网友A(点评):
就算拍不清,这个年头还可以软件换脸……

网友G:
拍有光情况下被偷拍,就把有孔洞的地方遮挡一下;关灯状况,就查红外线

网友A(点评):
找孔洞遮挡,怕是没人会愿意那么麻烦。查查红外线倒是简单易行,只是效果太有限。所以,还是选合适的地方吧,省心、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人家是预埋的、不带红外LED照射的,有线的,这WIFI嗅探、电磁辐射包括红点检查就全部失灵了。
反间谍 ...

电磁辐射才不会失灵,任何电子设备,只要通电工作就有电磁辐射。而现在的摄像头都是数字的,本振频率都在特定的范围内,用电磁辐射法一查一个准,管你是不是预埋的。

网友A:
其实,只要不住那些小酒店、客栈之类,这类事情发生的概率极小。

网友G:
最近有购买热像仪的打算,这个东西找偷拍摄像头会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有购买热像仪的打算,这个东西找偷拍摄像头会有用吗?

悬!那东西能有多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