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低端FPGA上的高性能内存技术总结

楼主(2019-11-11):
五代显存,32bit位宽,可以运行很高的速率,读写延时比DDR3小很多。
容量1片最大1Gbyte,1个通道可支持2片。
在FPGA上降频使用,有以下优势
1.高性能,7系列最高速率2200MT/s,1个通道带宽8.8GB/s
ultrascale系列最高速率3200MT/s,1个通道带宽12.8GB/s
不同芯片等级和通道数,最高速率不同
K7,1通道2200MT/s,2通道1900MT/s,3通道1800MT/s
KU,1通道3200MT/s,2通道3000MT/s,3~8通道2800MT/s
2.低功耗,可以降低电压以及降低IO驱动能力
3.低资源,每个通道占用3K~4K个LUT,IO只需占用1个HP bank
4.不需要阻抗匹配和等长!大幅降低设计成本和制造成本
  用精确的运行时校准技术同时解决阻抗和等长问题.
5.每通道有16个内部bank,读写效率更高,实测可达95%
以下为应用实例
  4层PCB上K7实现2个通道,带宽15.2GB/s
  6层PCB上K7实现3个通道,带宽21.6GB/s
  8层PCB上KU实现8个通道,带宽89.6GB/s

楼主:
1通道测试,这是四层板,既不等长又不考虑阻抗,运行速度2.2Gb/s,位宽32bit,带宽8.8GB/s

楼主:
3通道,6层板,同样不需要考虑等长和阻抗,降低了电压
1.8Gb/s,X32bit,X3CH,带宽21.6GB/s

楼主:
2.2Gb/s下的精确校准过程,可以看出线路长度和阻抗的影响,通过选取合适的窗口,即可避免这些影响

网友A(2020-03-28):
为什么你这个显存带宽和显卡的显存带宽差别巨大。感觉你是把显存当内存跑,对不?本来fpga是不支持显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