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热:线性与非线性

楼主(2019-11-11):
请注意一个特殊情形:在线性电路中,除了RLC等是线性元件,可以包含直流电压源,此时仍旧称为线性电路。

识别线性与非线性的方法

1,对于函数数值,y=f(x),看x均匀递增/减变化时,看y是否也是如此!

左边的y是以固定常数递减,而右边不是均匀增加的,所以左边的是线性,右边的是非线性。

二是看图形,如果是直线就是线性的,下图中间一个是非线性的。

三是看函数表达式,如果x是0次或1次,且不出现在分母中,那么是线性,否则是非线性。

楼主:
万丈高楼从地起,我们还是从电路原理开始,到模拟电路。。。

电路原理涉及到线性电路和非线性电路,无源电源和有源电路等。

楼主:
电路原理

第一次课  基尔霍夫定律

重点:
集总电路理论两个基本假设--KCL与KVL;
降阶关联矩阵。

难点:

特勒根定理与KCL、KVL之间的关系

超难理解点:

①Kv空间和Ki空间是正交关系
②特勒根定理比能量守恒定律更具一般性

(一般认为能量守恒定律是一级定律,没有哪个定理能比它更一般性了,所以难以理解)

网友A:
喜欢电子科技的朋友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CNJACKY
保证都是好内容
做公众平台不易拜托大家啦

网友A:
喜欢电子科技的朋友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CNJACKY
保证都是好内容
做公众平台不易只能用这个笨办法了拜托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