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二极管反向串联组成模块呢?有型号推荐吗?

楼主(2019-11-11):
想用一个通流能力为4A的防反向二极管,但是只找到了2A通流的,想用两个2A通流的并起来,但是怕两个器件之间存在差异,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由两个完全相同的二极管反向串联组成的模块,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A:
4A以上电流的二极管很多吧?

网友B:
找2个200A一模一样的不容易。
找4A的很容易吧,根据电压选择肖特基-快恢复就成。

网友C:
没试过,应该是不好找

网友D:
有三个脚的双二极管,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