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O推挽输出,读输入寄存器的值是否是IO口的值?

楼主(2019-11-11):
如图,这是M3参考手册中关于IO口输出配置的讲解,其中红色部分:
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
青色部分:
在推挽式模式时,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
这两句话分开来解释都没问题。
重点是,“推挽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这句话是否有问题呢?

那“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这句话是否有问题呢?

怎么感觉都是对的?参考手册为什么要这么写?

楼主:
按照红色框上一条,其实输出IO口数据都是读入到输入寄存器了

楼主:
又看了M0的参考手册,这就是验证我说的了

这里就没有再分推挽和开漏的区别了。。。。。。

这图和上图在上拉下拉都关闭的情况下,差别在哪里?

用M0单片机验证IO作为中断复用功能,同时读取IO,确实也没问题。

楼主:
又看了M3的英文参考手册
确实也有开漏和推挽的限制。。。

楼主:
那么能不能得出结论
在输出状态下,可以随时读取IO的状态?那也就没有必要来回切换输入、输出状态!
如果不行,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应该要看输入寄存器前面的施密特触发器有没有使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看输入寄存器前面的施密特触发器有没有使能吧

没找到这个开关

网友B:
一、你理解反了,图中说的是:推挽模式时,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       二、按图中说明,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应该这么表述比较合理:开漏模式时,当输出寄存器上的值为1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因为当输出寄存器上的值为0时I/O状态是一直为0的。

网友B:
推挽模式和开漏模式的差别是,当输出寄存器的值为1时,推挽模式是激活P-MOS的,这时输出高电平;而开漏模式是不激活P-MOS的(也就是I/O处于高阻态)

网友C:
单步运行的时候是不准确的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但是有时候不准确

网友E:
哦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