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电流互感器求助

楼主(2019-11-11):
我想您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要检测一个220V  0.5A左右的用电器的电流,想用电流互感器来检测电流,因为我查了很多资料有的说电流互感器是变压器的一种,相当于升压降流变压器,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1:1000  那这样算的话一次侧输入的电压是220V  那输出的电压就是220kV,那这样的话电流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如果二次侧加一个50欧姆的电阻,那输出的220kV÷50Ω=4400A,这样的电流太大了,肯定不对,那就是只是电流的一个变比,也就是输入电流1A,二次侧的电流只有1mA,如果我测试的电路里的电流只有0.5A到1.5A,二次侧的电流只有0.5mA-1.5mA,如果想通过单片机直接ADC测试的话,3.3V的单片机,需要测试的电压值在1.5±1.5的范围内,那就要把电压抬高,第一种抬高的办法是加电阻,把电阻变大,直接测试,但这样的话又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电阻要尽量小相矛盾,所以这种方法不可取,那二次侧的电阻如果接的是20Ω,那电压范围是0-0.03V,0.03V的电压测量就需要通过运放来实现,这样的运放原理图有吗?各器件的型号

有类似产品 运用于开关柜 环网柜测试 有偿 13880101465 微信同号
怎样会提升专业水准啊?

网友A:
@R2D2 :好的谢谢
@木雨辰 :随便找个互感器厂家找手册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图。我找的是“兵字”的。
你好,这个截图的手册可以发我一份看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B:
小日本的书多看下吧。

网友C:
目前电能计量芯片,很便宜,只需用个spi口。你可以百度“电能计量芯片”看看datasheet,你就明白了。

网友C:
这是某电能计量芯片的侧电流电路图

楼主:
我的输入电流只有500mA到1.5A,电阻取值的话大约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某电能计量芯片的侧电流电路图

需要加计量芯片吗?不加芯片直接用单片机可以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的书多看下吧。

有推荐的吗

网友B:
T叔的书架上有的。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你可以看作是一个恒流源,如果开路,则采样端将出现很高的电压,包括烧毁互感器。
因为近似恒流源的特性,因此,对于采样电阻其实要求还是满宽泛的,你一个1K电阻接入,对1:1000的互感器而言,基本上你可以等效于穿过的电线增加了一个0.001的电阻,你觉得会有多少影响呢?
再说升压,你这样理解也是对的,可实际上互感器一匝穿过铁芯后,其电感量是很低的,和负载串联后,该电感量才能分到部分电压,也许是1V,也许是几V,怎么可能会有220V呢?不过开路的互感器,副边电压很高甚至击穿互感器也是有的,这个电流得不小,1A的电流,我还真没见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叔的书架上有的。

连接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你可以看作是一个恒流源,如果开路,则采样端将出现很高的电压,包括烧毁互感器。
因为近似恒 ...

测量的原理图有吗?

网友E:
这个问题画图来解释,如下图所示:

V1是交流220V网电源,RL是用电负载,T1是1:1000的电流互感器,R1是互感器次级电阻。只要电流互感器次级闭合,连接有R1,R1上的电压其实不是太高,电压峰峰仅仅15V多一点。但R1不能开路!如果R1开路,电流互感器次级电压就是220kV!因此,R1开路是绝对不容许的。

@binoo7 :参考5楼的电路。
谢谢,您说的这个我也试过了,今天也看了一个资料,上面跟您说的差不多,但是如果我想测量二次侧的电流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F:
找个学过电的人给你搞吧。。

你要是不懂就别回了,浪费感情看你
新进大学生实习?没那么菜吧?还是学校教育质量不行了。搞电的人断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找个学过电的人给你搞吧。。

现在学电子的,教程什么的安排都有问题,弄得这些学生娃碰到具体的问题基本抓瞎。
鉴于上面情况,现在学电的,碰到互感器什么的手足无措的也算好理解。
他们不是菜,真的是没有人教他们去认识,自己找材料看吧,又看了个丢三落四。
同情一下.................

在这里不回复主题,只是抨击的,就别说话了

网友G:
N多人成功被你带偏,电流互感器的内阻忽略不计,其主要是形成一个微弱的电磁场传递到二次侧,所以历来都是二次侧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可以短路),电压互感器不能短路(可以开路)

你这说了和没说一样

网友H:
to LZ:

“因为我查了很多资料有的说电流互感器是变压器的一种,相当于升压降流变压器”

变压器,不仅可以“升压”,其还可以“降流”。这种电流互感器的作用就是降流的。串入电路回路测电流,要求其阻抗尽量的小,这样其压降可以被忽略从而不影响被测电路。注意电流互感器两侧的阻抗变换。

建议找本《电路原理》类书籍去复习变压器吧。

看一下我想咨询的问题,不懂就别回帖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学电子的,教程什么的安排都有问题,弄得这些学生娃碰到具体的问题基本抓瞎。
鉴于上面情况,现在学 ...

按道理,弄电子的实验器具比以前的要多得多,电子实验箱每个电子糸都会买,学习板个人也会买(只要立志学电子,将来投入这个行业)。现在的教育模式有问题,学生只能得到理论上的知识,没有经验上的传输,应实行产学研一条龙的训练,应请行业技术大加到学校兼职实务课。培育感性认识,从理论下到实践。

去别的帖子聊吧,在这里只知道动嘴,没啥真本事的,就别BB了
如果想聊天,去别的帖子聊吧,在这里只知道动嘴,没啥真本事的,就别BB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弄电子的实验器具比以前的要多得多,电子实验箱每个电子糸都会买,学习板个人也会买(只要立志学 ...

现在的动手能力比以前强得多得多,以前东西贵,动手要钱,基本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动手能力比以前强得多得多,以前东西贵,动手要钱,基本不动手。 ...

如果想聊天,去别的帖子聊吧,在这里只知道动嘴,没啥真本事的,就别BB了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在这里有的是真的懂这个我很佩服,有的是懂点就开始瞎几把BB,我也是服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聊天,去别的帖子聊吧,在这里只知道动嘴,没啥真本事的,就别BB了 ...

https://bbs.21ic.com/icview-2854324-1-1.html

网友J:
你要是成本不是很敏感

网友K:
可以按照图片上面做,,你用单片机直接采的话,,需要将电压太高,,加一个1.5V的基准,这样你就可以0~3V的信号进行测量。进行傅里叶变换后求得有效值。或者直接均方根求有效值。

网友L:
先说说你哪里分析错了:
1、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1:1000  那这样算的话一次侧输入的电压是220V  那输出的电压就是220kV
分析:虽然电器是220V,0.5A,互感器是串在线路中的,其线圈绕组电阻R很小,U次级=0.5*R*1000,电压不是220kV
2、那输出的220kV÷50Ω=4400A,这样的电流太大了
分析:同上,初级侧线圈两端电压没那么大,次级侧流更没有这么大。按电流比例算,I次级=0.5A/1000=0.5mA
实现步骤:
一般的,互感器次级负载是100Ω,U次级=0.5mA*100Ω=50mV
用运放,放大30倍,运放上再加个参考电压1.5V,把正弦波整体抬到0V以上,MCU就可以采集计算了。

楼主(点评):
原理经过这几天的查资料,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按照图片上面做,,你用单片机直接采的话,,需要将电压太高,,加一个1.5V的基准,这样你就可以0~3V ...

谢谢,道理我也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要是成本不是很敏感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某电能计量芯片的侧电流电路图

今天才看懂了您这个图,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电能计量芯片,很便宜,只需用个spi口。你可以百度“电能计量芯片”看看datasheet,你就明白了。 ...

对,我也看到了,一个电能计量芯片才一两块钱,比自己后面加电路再设计算法要节约很大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也看到了,一个电能计量芯片才一两块钱,比自己后面加电路再设计算法要节约很大的时间 ...

这种方案,适合电流值显示。速度慢点,可以做过流保护。
如果做短路保护的方案,此方案可以pass

楼主(点评):
只需要检测,读出电流值就行

网友M:
此图中的C0起什么作用,感觉反而加剧了电流相位的延迟?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可以按照图片上面做,,你用单片机直接采的话,,需要将电压太高,,加一个1.5V的基准,这样你就可以0~3V ...

这个电路和沙发位的电路很像,算了一下传递函数,由于r的存在,选择合适的参数是可以补偿相位的,但沙发位的电路仅仅并连了一个电容,二者的目的应该不相同吧?

网友N(2019-12-31):
电流互感器次级配合一个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O:
220v可能全部在电流互感器的原边么……

网友P:
电能计量芯片整出来应该是成本最低的了
要注意先问问供货,之前问了一家居然除了电表市场其他市场

网友Q(2023-01-08):
把电流互感器看作是一个恒流源,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