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无感方波加负载后端电压波形变差问题

楼主(2019-11-11):
各位大佬请多多指教,方波无感加负载测试时,空载梯形方波比较对称完美了;但加重载后端电压没那么对称了,从图上看感觉换相晚了一点,但过零后换相延迟几乎减到零了,也无法调整重载下方波波形对称,对整机工作效率(目前才70%)应该有影响,测试端电压波形如下图所示:

额定转速空载

额定转速空载

额定转速+1N.m负载

额定转速+1N.m负载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哦

网友B:
没看明白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想表达什么

大佬,我这张加了1牛米负载的端电压波形正常吗?方波电机的整机效率一般是多少?

网友C:
第一张图正常,没问题

网友D(2020-01-08):
没有问题的,很正常,看看电流波形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