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我要实干]一个1ns脉宽10V脉冲信号发生的初步制作经验

楼主(2019-11-11):
补充说明:

看到这个帖子,正好需要的这种脉冲的可以联系我。

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做过三种脉冲发生电路,主要是用逻辑芯片、驱动芯片、MOS管,而没有用文献上常见的雪崩管等方法,主要特点:
1、原理简单,单MOS管,器件少,面积小,供电简单,成本低廉;
2、重复频率高(至少10MHz以上,没测试过,但原理上保证);
3、抖动小;
4、可产生正脉冲、负脉冲。

目前试过的三种脉冲电路:

第一种,最简单,只要5V供电,可产生约7V的正脉冲,脉宽小于2ns,50Ω,器件极少,功耗小。

第二种,可单5V供电,可产生10V及更大幅度的正脉冲,脉宽1ns多,50Ω,功耗较大,产生10V脉冲时,电路功耗约2W。(上面贴图的波形就是第二种产生的)

第三种,可产生-10V及更大幅度的负脉冲(更大幅度没试过,需要5V供电外加一个正电压,正电压大小取决于负脉冲幅度的要求),脉宽1ns多,50Ω,功耗小。

~~~~~~~~~~~~~以下是原帖~~~~~~~~~~~

之前在某论坛,有人要求做个1ns,10V的脉冲,我想玩玩,想了两种方案,目前已经试了第一种,成本低,大概百元左右,但只是大致出了波形,波形的上升沿、顶部平坦还是不行。一开始用2GHz的示波器调试的,后来换了个25GHz的示波器,波形差别还挺大。
第一种方案准备放弃了,因为脉冲的产生是mos管做的特殊电路,整形用的是阶跃恢复二极管也是特殊偏门的电路,技术上没有通用性,准备用第二种方案了,但成本高,估计一块板子的器件成本要千元以上,如果用高频板,光PCB做板就要千元了。

图一:MOS管出来的,未整形的脉冲,20dB衰减。
图二:用阶跃恢复二极管对上升沿整形后 2GHz示波器看到的波形
图三:用阶跃恢复二极管对上升沿整形后 25GHz示波器看到的波形

楼主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吧? 认识陈少强 冉旭 刁盛锡 田赟鹏  **涛 徐冬冬 王亚斯 这些人吗?
学习学习

楼主:
当然虽然不满足某论坛朋友的要求,但这个脉冲应该还是可以用于一些场合的时域测量,比如时域反射测量、探地雷达,目前是10V,脉冲电压还可以更高,应该能到百伏以上。

楼主:
md,设计仿真的时候,波形还不错,上升和下降沿各约200ps(没有阶跃恢复二极管整形),顶部也平坦,但实际做出来不行,不想费时间调试了。

网友A:
图1什么示波器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什么示波器看的?

图1图2 力科 同一个示波器 只是图1的信号未整形  图2是经过上升沿整形的

网友B:
才几分钟就熄火了?难怪人家说三分钟热情。

没有点基本功,25G示波器,就跟玩具差不多。
有点基本功,老掉牙的示波管,都能玩出一流水平,如威廉姆斯,半导体厂商的技术顾问!

小7同志,上图的工作原理能看懂吗?

网友B:
楼主是来炫耀示波器的,鉴定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几分钟就熄火了?难怪人家说三分钟热情。

没有点基本功,25G示波器,就跟玩具差不多。

威廉姆斯是谁啊,以前搜索也看到这个名字

http://www.siliconvalleygarage.com/projects/picosecond-pulser.html

您好,链接打不开了,请问这个发生器的资料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几分钟就熄火了?难怪人家说三分钟热情。

没有点基本功,25G示波器,就跟玩具差不多。

真可笑啊 不懂 还敢瞎指挥
这文档图片的电路只是把宽脉冲通过延时 回波相抵的方法缩短脉宽,而我的方法是直接产生1ns10V窄脉冲

还说我没基本功? 你这纸上谈兵的就是流弊 。

当前产生ns脉冲的方法我娴熟于胸,我脉冲产生电路是我独创的,你在任何一个应用文档上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来炫耀示波器的,鉴定完毕!!!

两个示波器都不是我的 借用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可笑啊 不懂 还敢瞎指挥
这文档图片的电路只是把宽脉冲通过延时 回波相抵的方法缩短脉宽,而我的方法是 ...

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脉冲的上升时间,与示波器的带宽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测出来上升时间是200ps,于是这个脉冲发生器的上升时间也是200ps?

另外,把电路图看仔细了,看清楚到底有没有【回波】?!

网友B:
正在找工作,或想跳槽的朋友,学点使用技术吧,看看讲话的艺术:

这样讲话,不管多牛的面试官,都会感觉到这是千年一遇的顶级求职者。

网友D:
   我记得那哥们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看顶部宽度?,脉冲的关键是看斜率,顶部部分基本不能控制,因为涉及到器件电流通断延迟,即使是雪崩,也是上升瞬间的事,之后的关断必然存在电流通断延迟问题,而且这部分参数不可控,除非你要做成顶部消波,可能某种器件或者电路带宽足够大能做到,大到顶部90度波形转折不出现过冲,各种阻抗匹配做到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脉冲的上升时间,与示波器的带宽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测出来上升时间是200ps ...

既然你知道是常识问题就别问了,上升沿时间的几种定义,示波器带宽和上升时间的关系以及原理,这基本问题都不懂还玩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脉冲的上升时间,与示波器的带宽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测出来上升时间是200ps, ...

    有种情况是脉冲带宽远大于示波器,测试到是示波器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找工作,或想跳槽的朋友,学点使用技术吧,看看讲话的艺术:

这种延时相抵法,是一种极通用的方法,文献上到处都是,而且并不是任意宽脉冲经过这种电路都可以产生窄脉冲,这种方法要求前沿很陡,后沿缓慢才行。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现有文献方法很难满足要求。

我说我对现有方法娴熟于胸,是长期调研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那哥们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看顶部宽度?,脉冲的关键是看斜率,顶部部分基本不能控制,因为涉及 ...

他的要求最初不切实际,我跟他聊过了,了解了需求,没那么高要求,但一般用于时域探测的窄脉冲他也不能用,他是用于控制,做为一个控制信号,对顶部平坦和宽度有一定要求。
一般文献的窄脉冲都是时域测量,不满足他的要求,基本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脉冲的上升时间,与示波器的带宽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测出来上升时间是200ps, ...

是不是回波,你学习一下在发言吧,这个问题不要吵了,上面有个短截线,信号传输到其末端会反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的要求最初不切实际,我跟他聊过了,了解了需求,没那么高要求,但一般用于时域探测的窄脉冲他也不能用 ...

    你试试用超高速PIN二极管做电压钳位,脉冲高于10V,然后高速PIN二极管对这个脉冲削波,直接削出一个1ns的平顶,关键在于过冲是否能控制,一般到这种高速信号,基本都是低压或者电流差分传送的了,直接对地形成非标压的窄方波难度比较大

xch
PIN 有这功能? 公鸡下蛋吧?

网友B:
看过点资料,有点朦胧的表面印象,知道几个专业术语。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不愿意/没办法搞清,导致帖子内容干瘪,充斥着过多的自吹自擂!
话题一聊就死,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用超高速PIN二极管做电压钳位,脉冲高于10V,然后高速PIN二极管对这个脉冲削波,直接削出一个1n ...

我印象中pin管只是可以通高频微波,做为通路开关,但其切换速度我印象中大概是us级别,至多ns级别。ps级我不了解。

高速相关的二极管我知道的大概是1)1N5711这类,2)微波混频管,这俩种不能改善原信号的tr tf,而且微波管反向耐压很低,3)阶跃恢复二极管 可改善原信号边沿 4)隧道二极管 我没用过 好像也难买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印象中pin管只是可以通高频微波,做为通路开关,但其切换速度我印象中大概是us级别,至多ns级别。ps级 ...

https://www.keysight.com/zh-CN/pc-1063221/millimeter-wave-and-microwave-gaas-diodes?nid=-35625.0&cc=CN&lc=chi

毫米波和微波GaAs(砷化镓)二极管
是德科技生产各种MMIC二极管,为微波无线通讯、航空、国防以及仪器应用提供最佳选择。

这些Schottkey二极管的工作频率为直流至110 GHz,可安装在各种类型的传输线内。

网友E:
你得用传输线和雪崩来做。

其他都是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得用传输线和雪崩来做。

其他都是扯蛋,

我没用传输线没用雪崩管  已经做出来了啊

xch
扯出来了

楼主:
我说独创,有人说我吹牛,当然,我不打算会贴出我的电路,我一贴出,肯定有人说"吹牛B,不就是一个OD门么?",是啊,的确就是一单管的OD门,但是你见过用单管的OD门产生约1ns10V窄脉冲的么?
我5月中旬用OD电路仿真,结果不行,6月初,改进OD电路,能出脉冲,但幅度小,上升沿慢,到6月中旬改进电路改进参数,仿真出还可以的波形,于是才去做PCB买器件焊接调试。后来波形达不到某论坛的要求,又加整形电路,但效果一般,但这电路很偏门,没啥前途,我准备用第二方案,通用的技术,做成了以后可以做很多事。

不服气的,不用做实物,从器件厂家下载器件模型,弄一个仿真的出来看看。

网友B:
【当前产生ns脉冲的方法我娴熟于胸,我脉冲产生电路是我独创的,你在任何一个应用文档上都找不到。】

今天下午我想追问,把电路贴出来看看?当时就判断出来他不敢贴,或者只敢贴个无法辨识的部分,打着保护知识产权之类的幌子。

看到上面回复,我知道我又猜对了。

附录:上个世纪8,90年代之前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前产生ns脉冲的方法我娴熟于胸,我脉冲产生电路是我独创的,你在任何一个应用文档上都找不到。】

我说了啊 核心部分就是OD门  很简单 器件成本总共不超过百元  就是一层窗户纸  但我从想用OD电路方案到仿真出来也用了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keysight.com/zh-CN/pc-1063221/millimeter-wave-and-microwave-gaas-diodes?nid=-35625.0&cc ...

是德居然还有做半导体的 当初分家的时候不是分给安华高么?

这种微波管反向耐压不行,但你给的这个器件我不知道耐压多少。
另外,电路中并入二极管,有电容可能也会影响波形,需要仔细设计
另外,这管子微功率的时候和较大电流和较大电压的性能可能就不一样了
另外,这器件不一定能买到,我搜了一些,好像没地方卖的。

楼主:
哈哈  我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实干了几个月  个别人看到帖子急急忙忙去找资料补血 来批判我  哈哈

网友B:
一边看书,隔一会抬头看看电脑上高手吹牛!两不耽误!

前天=

今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跟我一样的场景,难怪老六怀疑我是你的马甲。昨天建模电流互感器(比流器,今天建模电容麥克风(咪头),但 ...

    脉冲出来不难,有成熟的参考,就是脉冲顶部开个1ns 的10V恒压,这个没有实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x大....."AD您这是苦干实干,必出头天您这OC有反馈吗?输出接什么负载呢?碰巧x大前几天有贴个电 ...

出不了头天了  人生已经如此了  七八年前  我研究生毕业 一脚跨进CAS  一脚在民企畅意干活  人生得意 自信满满  如今人生惨淡  那民企衰落  我也已经从CAS滚蛋了  两落空

OD没有反馈 这么高速 做不了反馈 全是开环  最早我还考虑用高速运放做的 后来发现最高速的运放指标也不够

负载是通用的50Ω 其实对方不一定要求是50Ω  一定的高阻也可以 如果是高阻比如200Ω或其他  那样我的设计就简单很多 但200Ω是非标 那么传输线 连接器 测试仪器 等等都不方便  最后还是考虑用50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率高的还是低阻抗50欧为佳,上次陳敎授搞精密整流,其关键电阻也得300欧姆以下,才能达到30MHz带宽,刚 ...

陈老师是谁? 好像没看到这帖子

本来要求上升沿+下降沿不超过300ps 这有点也挺难

OTB --你--元 之间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OD门,不是OC门,那您如何解決Cdg(或Coss)带来的振铃。
顺便问一下,你可用多余的工作可以外包或介绍, ...

首先 你得选MOS管 Ciss Coss比较小的管子
同时这里不像普通数字电路存在高阻电路(输入高阻)或者功率电子短时回路断开的情况(管子交替导通时) 所以振铃小

我没有可外包的工作,我自己还要挣钱呢,主要是外包给别人我也付不起钱。太便宜没啥技术含量的活我也不参与。

看了下那贴,搞音频功放音响?我不搞音响那方面的。

另外,这论坛我主要是讨论技术,管不着别人挣不挣钱,要是我自己还能在这儿挣点钱,我也不会不同意

网友B:
一开始说:
当前产生ns脉冲的方法我娴熟于胸,我脉冲产生电路是我独创的,你在任何一个应用文档上都找不到。

大家看到比较好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难免想看看究竟是什么牛叉的发明。

遮遮掩掩,不肯给出原理示意图。

自己也感觉不好意思了,透漏了“OD”二个字。

我们给出了一张表,证明用MOS实现窄脉冲,是几十年前的 老技术。
他立马讥笑人家搜索文献了。

既然是任何一个文档上都查不到的新发明,那害怕别人搜索文献干什么?

可见,心态不正,或者说本身就是矛盾的。

网友G:
没事看看大家唠嗑也是挺好的,真理越辩越明。
不过以我的粗浅学识,也只看得个热闹,看不懂你们说啥。哈哈

楼主:
个别人读书一知半解的人取笑我说的“独创”。

用类似单管产生约1ns10V的脉冲,就类似OD的电路结构了,但这种电路谁都知道,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驱动能力不行,上升速度慢,根本不如上下双管的推挽输出,初步印象是肯定不能用来产生1ns大幅度脉冲。
当然,用单管产生脉冲的电路也有,比如EMC测试中的、还有超声探头激励用的源,但都是产生负脉冲,而且后沿延时很长,脉冲宽度时间长,也远远实现不了1ns脉宽。
用功率MOS产生1ns10V的方法,反正我没在文献上看到过,但我做出来了。
5月中旬,由于没有办法,我只能考虑单MOS管产生脉冲,我只是简单想想,用器件厂家下载器件模型,仿真了一些,根本不行,啥都没有,那就算了,到6月,我有了一些想法,试了试,能出约1ns脉冲了,但幅度小,且上升慢,完全不行,再过十来天,突然又有了想法,这次脉冲大致出来了,再细调,就这样从仿真上大致出来想要的波形,这时候才去做板子测试,当然,最后实际波形比仿真差了些,但基本还行。

上面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创造,就是没有的东西,在我仿真出来之前,甚至在示波器上出现波形之前,我都不确定不知道用这种电路能不能实现1ns10V的脉冲。

网友H:
1ns脉冲真的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ps脉冲都用得很多了。
另外,个人感觉楼主貌似没有深入理解怎么看示波器的波形?从图1、2、3的波形来看,波形控制应给还是不错的,只是测量方法使波形看起来和理想情况有些不同而已。。

楼主:
看到这个帖子,正好需要的这种脉冲的可以联系我。

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做过三种脉冲发生电路,主要是用逻辑芯片、驱动芯片、MOS管,而没有用文献上常见的雪崩管等方法,主要特点:
1、原理简单,单MOS管,器件少,面积小,供电简单,成本低廉;
2、重复频率高(至少10MHz以上,没测试过,但原理上保证);
3、抖动小;
4、可产生正脉冲、负脉冲。

目前试过的三种脉冲电路:

第一种,最简单,只要5V供电,可产生约7V的正脉冲,脉宽小于2ns,50Ω,器件极少,功耗小。

第二种,可单5V供电,可产生10V及更大幅度的正脉冲,脉宽1ns多,50Ω,功耗较大,产生10V脉冲时,电路功耗约2W。(上面贴图的波形就是第二种产生的)

第三种,可产生-10V及更大幅度的负脉冲(更大幅度没试过,需要5V供电外加一个正电压,正电压大小取决于负脉冲幅度的要求),脉宽1ns多,50Ω,功耗小。

网友B:
我地个乖乖,这怎么这么有意思啊。

文献上之所以使用多管,而非单管,因为人家需要脉冲的场合,多是高压,例如1000V,使用多管是必然的。
区区10V电压,还用多管?

把多管电路结构修改成低压单管,就说是创新,就有点意思了。

网友B:
500ps/1kV的,猜猜人家才花了几个钱!

有图有真相。这才是靠谱可信的东西。那种嘴上吹得很神的,基本上都是不可信的。

网友B:
电子专业的研究生,连仿真模型的局限性都搞不清。

【5月中旬,由于没有办法,我只能考虑单MOS管产生脉冲,我只是简单想想,用器件厂家下载器件模型,仿真了一些,根本不行,啥都没有,那就算了

扫描下特性曲线就知道了,多简单的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OD门,不是OC门,那您如何解決Cdg(或Coss)带来的振铃。
顺便问一下,你可用多余的工作可以外包或介绍, ...

谢谢,不过我只是爱好者,半吊子,根本不是工程师,很多东西我弄不了。思路创意方面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地个乖乖,这怎么这么有意思啊。

太可笑了 死读书 读不懂书 还胡说八道   送过来啪啪打脸

看不懂我说的话么?

你看的文献都是利用晶体管的雪崩效应,我的是mos管的普通开关功能,所以我说我的原理简单。

你知道雪崩管的抖动和重频是多差么?你用雪崩管弄个10MHz的重频我看看。

吹得再多,也不如拿实物实测结果更令人信服。 见过太多你这种爱吹的了,没见过一个神吹是靠谱的。
xch
你这神奇的mos输入等效电容是多大?
死读书、读死书,确实不好;但是一点书也不读,净吹牛,也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专业的研究生,连仿真模型的局限性都搞不清。

哈哈  在你眼中别人都是笨蛋  我实干脉冲几个月 还要考我上升时间和示波器带宽的关系 太搞笑了

我再告诉你 我硕士是现在很火的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的 哈哈
不过 当时不火 我本想去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但人满了,我只能去没啥人去的模式识别专业。

你要是能读研那全中国人民就都是博士后了。

网友J:
支持实干,追求事实真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可笑了 死读书 读不懂书 还胡说八道   送过来啪啪打脸

看不懂我说的话么?

小7同志:

论坛上观众可以大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观众是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信,根本不思考下可能与否,全盘接受。
第二类观众是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要从逻辑、经验、常识等方面来判断可不可信。

小7这种口才,对付第一类人非常有效,只管开足马力吹就行了,保管让他们跪服。

但遗憾的是,对我来说不好使,所以你省点力气吧。
通过本帖两三次原理分析,我可以肯定,模电方面根本没有沉淀,半瓶子醋。
至于诸如模式识别、人工只能方面的水平,在论坛上没有一个相关的帖子,无法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可笑了 死读书 读不懂书 还胡说八道   送过来啪啪打脸

看不懂我说的话么?

我要能弄出个50M的,你赌多少钱吧????

能少讲点大话,多讲点原理性讲解、调试、测试、误差分析等,才是正常人该干的事。

网友K:
没事看看大牛们吵吵架,也是很爽快的事

可惜你看的是一个江湖郎中在卖狗皮膏药,何来爽快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1ns脉冲真的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ps脉冲都用得很多了。
另外,个人感觉楼主貌似没有深入理解怎么看示波器的 ...

如果是低压的1ns很容易,高速数字芯片就可以,但幅度到10V就不是很容易了。

在这坛子里,吹牛真的是太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能弄出个50M的,你赌多少钱吧????

你用雪崩管做一个1ns脉宽,幅度1000V(100V也行),重复频率50MHz的来打我脸,欢迎欢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雪崩管做一个1ns脉宽,幅度1000V(100V也行),重复频率50MHz的来打我脸,欢迎欢迎。 ...

     雪崩需要一定的“恢复期” ,不然管子会永久损坏,虽然我没看过论文,我觉得重复频率会有比较大的限制,估计10M都难,另外50欧带纯电阻负载,高压高电阻下是可能的,窄带的能量突发只限制在很小的时间窗,实际平均功率并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雪崩管做一个1ns脉宽,幅度1000V(100V也行),重复频率50MHz的来打我脸,欢迎欢迎。 ...

你们家客户定做脉冲发生器时,规定你必须用什么技术做???给定指标如上升时间、电压、脉宽等就哦了!

更更重要的问题是:你的产品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应用场合是???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速率高的还是低阻抗50欧为佳,上次陳敎授搞精密整流,其关键电阻也得300欧姆以下,才能达到30MHz带宽,刚 ...

这个电路一般干什么用的,emc好像不需要这样的脉冲?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知道用途,要问楼主或者RD先生。比较接近的是电击棒丶高压枪。医疗用弱电击更可能。另外现行智慧型 ...

我是看你见识多,性格不偏激,是比较好的参照系,指引一些好帖子。况且还给了评定。
r2d2,对技术有好坏之分,意味着,他在技术上会很快收敛。我不会选他做参照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找工作你这话不能讲,过度谦虛会失去好机会。依我看你的功底丶程度是不错的,相较于其他人,完全不需要谦 ...

我是自学的,凭兴趣学,玩也是兴趣,感兴趣就玩,不感兴趣就不玩,这个样子,所以涉及面不是广泛。不是学校里完整地学,所以不系统,也不扎实,高数不会,很多东西算不了,这是短板。好处是不受学位的限制,管他小学还是博士,以实际发生的事情算。再一个身体不好,不适合上班,对新一些的东西不了解,爱好者不是工程师。

网友M:
窄脉冲可以做测距,比如驱动激光二极管。上升沿越快,分辨率越高。但是单独做这个电路,看不出有广泛用处,设备厂商不会单独买个模块,就算是买,买一个就行了,硬件很容易盗版,盗版后集成到设备里就行了。所以研究这些没什么意思,反正我不信这东西能赚钱。

网友M:
比如NI的PXI板卡,作为硬件很容易盗版,但是你只要**不了固件,你就不能放在NI的软件平台上用,这样就有壁垒了。楼主这种单一硬件,只能一锤子买卖,而且是小众技术,用的地方太少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窄脉冲可以做测距,比如驱动激光二极管。上升沿越快,分辨率越高。但是单独做这个电路,看不出有广泛用处, ...

激光测距用调制相位法用得多吧,稳定,签相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激光测距用调制相位法用得多吧,稳定,签相法。

脉冲法距离远,因为瞬时峰值高。相位法平均功率高,适合近距离,高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脉冲法距离远,因为瞬时峰值高。相位法平均功率高,适合近距离,高分辨率。 ...

看到有用激光测月球距离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看到有用激光测月球距离的

这么高分辨率的脉冲法,太贵了,用不起。要便宜很多,就分辨率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M:
窄脉冲可以做测距,比如驱动激光二极管。上升沿越快,分辨率越高。但是单独做这个电路,看不出有广泛用处, ...

关于用途,窄脉冲在各种时域测量用途还挺多,比如激光、探地雷达、TDR、超宽带等等。

关于挣钱,既然有用途,那也就能挣钱,不过是挣多挣少的问题,你要现在能把这个上升下降沿做到150ps以内,把顶部做得较平坦一些,现在就可以挣至少万把块,现有能满足这个指标的成品仪器,还真不是几万块能买到的。

至于盗版,那就盗版呗,但也不用那么怕,微波的模块基本都是硬件,他们还不照样挣钱,再说我只是业余玩玩,要是能做出来,一年卖出去哪怕一两个,也很不错了,有的人就是要使用这个东西,他们不会为了一两个去仿制。

从技术上看,搞这么窄的脉冲,对电磁波的那些概念才会有真实的体验,什么波什么传播什么反射什么阻抗,才能体会器件、连接器、PCB的一些参数。

有时我也怀疑,我研究了那么些技术好像也没啥用,大多数时候也挣不了钱,为啥还费时费力去弄呢?自己想了想,答案大概是,1,好像也不是没用,还是有点用,2,就当个业余爱好,也有点乐趣。

我觉得,您挣不了钱并不是那些技术的错,而是您自身的问题。少吹牛多干实事,您肯定就不会再为收入犯愁,也不会再觉得10000块钱是一笔巨款。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关于用途,窄脉冲在各种时域测量用途还挺多,比如激光、探地雷达、TDR、超宽带等等。

关于挣钱,既然有 ...

当**好的话确实没得辩驳。我说的这些也只是自己的一点想法:要是生存的话,几万块远远不够。主要是不值得,花那么久,对方几万就一次买断了。你一年才能研究出几项绝大多数工程师做不出来的非成品的模块啊,算下来一年也不够啊。我逛过几次外包板块,看了那里面的标价,真的感觉不可思议,但却有人做,有的才几千块,多数是给的费用还不够买个成品模块的,居然也有一堆人哄抢这项目,太离谱了,按部就班的工作也比做哪些乱七八糟的项目划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自学的,十七岁读高一时就开始自学电子和机械,目的是增加一技之长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机械方面买过 ...

如你前面所说的,我这人实在,太实在,不吹牛,不喜欢吹牛,反而比较保守,确实会因保守而带来负面影响。本来能办了的事,人家一听感觉我不行,了了。别人吹一吹,人家感觉这人行,选中了。PCB的话以前都是自己做板子,最近有了5元打样才做了两块板。正规和业余性质不同,例如板子上开个口子,自己做画根线就行了,自己知道怎样,然后自己去开口子。正规的话需要软件操作,所以不会,没弄过,不过应该是很简单一学就会的事。高频电路不懂,高数不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于用途,窄脉冲在各种时域测量用途还挺多,比如激光、探地雷达、TDR、超宽带等等。

关于挣钱,既然有 ...

关于技术(爱好)和钱的关系,技术和钱是两码事,有了技术储备,遇到合适的事做出来就能换来钱。所以不能说那个技术能挣多少钱,用钱没办法衡量,即便不挣钱也要搞。多年前,我想学单片机,需要电脑,我没钱买,找父母要。父母问我能挣多少钱?我说挣不上钱,父母说那就不买。他们问的这问题弄得我无法回答,单片机能挣多少钱?实在是回答不了,于是和朋友探讨这个问题,我问他:“你说这搞对象吧,都是男的和女的搞,为什么不男的和男的搞?亲嘴吧都是男的和女的亲,为什么不男的和男的亲?”我的意思,就好像这种问题,那还用问吗?就那样啊,可是要你回答,还真答不上来。我遇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回答不了人家的提问,实在是无力回击。那个朋友也有些不正常,他说:“同什么恋就是男的和男的亲,而且是真的,真的是男的和男的亲”我只好这样回复他:“你专挑不熟的瓜捏,照你那样说那就死人拿刀捅半天没事”后来电脑倒是买上了,可是心也浇的凉了,编了几个小程序,算是入了门,然后了了。要是当时学会的话,现在肯定不一样。现在吧倒是也可以再学,现在**力不行,以前看完记住了,现在看完忘了。再一个是现在心态还是啥,现在想速成不想耗时间,性子不行。2012年底,某中医给我号脉,说我有些急躁,做事情总想一下子做完。我想想,属实,确实是这样,人家不说自己还不知觉,号脉能号出这来。这是一个不良性格。

好多人把工作作为生活下去的手段,不是目的,难得有你由爱好入手,祝你成功。学术上有成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用途,窄脉冲在各种时域测量用途还挺多,比如激光、探地雷达、TDR、超宽带等等。

关于挣钱,既然有 ...

     说个应用把,室内定位或者或者汽车防碰传感器可能会用上,关键还是不光有脉冲,还有有合适的天线把能量发射和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个应用把,室内定位或者或者汽车防碰传感器可能会用上,关键还是不光有脉冲,还有有合适的天线把能 ...

你说的这个已经没机会了! 这几年随着无人**无人车的疯狂,导致毫米波的发展,英飞凌、TI已经在一片芯片上把毫米波雷达系统做进去了,也就是一片芯片解决问题,可以测距测速测向。一个完整的测距测速测向传感器可以做到千元以下,以后会更低。淘宝上有卖的,有英飞凌和ti的官方开发板,还有国内自己做的,才几百块钱,就可以自己玩了,线性调频连续波的方式,PCB正面电路反面天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已经没机会了! 这几年随着wurenji无人车的疯狂,导致毫米波的发展,英飞凌、TI已经在一片芯片 ...

21ic这个网站很搞笑,我输入 "无人ji",网站会自动把“无人ji”改成“四轴飞行器”

这个网站,看作公司的话,那就是很低级的公司。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彻底注销这个网站的账号。

网友O:
能实干总是不错的,如果觉得的确是独创的话,可以发表论文或专利之后再来这里发帖,这样更有说服力

吹吹牛没问题,**文那就现原形了,怎么可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低压的1ns很容易,高速数字芯片就可以,但幅度到10V就不是很容易了。 ...

10V真的不算啥高压,用MOS管的话超过20伏以上确实就困难了。
过阵子有空我做一个发视频给大伙看看吧,不过我的示波器只有200M带宽,可能波形不会太好看,但脉宽是多少应该看得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关于技术(爱好)和钱的关系,技术和钱是两码事,有了技术储备,遇到合适的事做出来就能换来钱。所以不能 ...

现在发现主要是没兴趣,没心情去学。前几天本坛刚下载了《ADI高速设计技术》现在刚看了几页,电流反馈运放,感觉不错,有兴趣,能看进去。没兴趣看不进去。

网友H(2020-08-02):
引用 网友I:
现在发现主要是没兴趣,没心情去学。前几天本坛刚下载了《ADI高速设计技术》现在刚看了几页,电流反馈运 ...

这都是基础知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是自学的,凭兴趣学,玩也是兴趣,感兴趣就玩,不感兴趣就不玩,这个样子,所以涉及面不是广泛。不是学 ...

高数不会的话,基本上稍微难一点的东西就搞不定了,这不是肯不肯钻研的问题,而是基础决定了眼界。
就好比,你连小学数学都不会,却让你解方程一样,绝对一抓两眼黑。

网友P:
你好。一个1ns脉宽10V脉冲信号发生的初步制作经验
联系邮箱3414208029@qq.com。如果可以,我给你发详细的技术条件。

网友Q:
基础知识 是一方面,另一个 次元壁垒 才是最难的

设计计算和实物具现 之间的壁垒高的令人绝望,做的越多越绝望,吹牛都不敢吹。业余爱好 距离基础知识还远着呢,数学没啥重要的,电路都是一事一例,都是工程经验值,数量压死质量。

网友R:
看到楼主力压群雄!!!实在历害!!!刚试了手上一台25M信号发生器,当脉冲小于50nS时脉冲幅度就降低了很多,我的示波器是70M带宽的,可能吧我的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已到极限,如果是更高频率信号发生器,直接输出1n脉冲应该没有任何压力。现在很多数字电源DSP可以输出皮秒级PWM,楼主也是清楚的,但楼主因为大多芯片是3.3V供电,所以确定要输出10V是极为困难的? 还有利用电感放电也可以获得快速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R:
看到楼主力压群雄!!!实在历害!!!刚试了手上一台25M信号发生器,当脉冲小于50nS时脉冲幅度就降低了很 ...

你想多了!

是德顶级信号发生器,40G~70G的,报价20多万,窄脉冲才20ns。

你玩个几千块钱25M信号发生器,70M示波器,就敢说1ns没有压力,想的太美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

是德顶级信号发生器,40G~70G的,报价20多万,窄脉冲才20ns。

不好意思!大师这回数学不过关了,我这信号发生器就可以输出20nS,窄脉冲才20nS我就看你是什么算上G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R:
不好意思!大师这回数学不过关了,我这信号发生器就可以输出20nS,窄脉冲才20nS我就看你是什么算上G的。 ...

服了,信号发生器这几个频率都搞不清??

某某信号发生器标示的输出频率,一般指的是正弦波频率。
一般情况下,方波到不了这么高频率,虽然有些示波器可以设置到这个频率,但一般都变形严重。
当然了,像是德、泰克等大厂,可以输出这么高频率的方波。

如上图所示,方波、锯齿波和脉冲波,这些最高频率是不同的,不要混为一谈。

@zyj9490 :我是没学过,说得好像你真的学过一样。
@madboy21 :有没有学过信号与糸统,脉冲带宽很大,在前后边沿部分,看事物一体二面而已,没有带宽是输不出脉冲的。
@zyj9490 :导论的是脉冲输出,可以不考虑带宽。
同样的频率的方波,其需要带宽高出正弦波不知多少倍。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服了,信号发生器这几个频率都搞不清??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搞不清楚不代表别人也不清楚,如果你有仪器自己测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还是你那个数学问题,最窄脉冲才20nS,你跟G字沾边吗?就你那个图,方波可以输出15M,那最小脉宽是多小?

肯定有关糸啦,方波的边沿能掌控好吗?边沿能掌控好,平台都是小事。

网友B:
逛论坛,逛的我头疼!!!

简单道理举例说清楚了,但是人家听不懂!

听不懂也就罢了,人家还以为抓住我小辫子了,以为我不会算频率与周期之间的关系!

睁大眼睛,看清楚倒数第五行!再看看第一行!
最后去投诉是德科技,说他不懂频率与周期之间的关系,说明书都写错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逛论坛,逛的我头疼!!!

简单道理举例说清楚了,但是人家听不懂!

大师好!我已知道什么回事了,我那25M信号发生器(这玩意说白了就是DAC输出)最小可以输出是20nS,高档一点100M应该可以输出4nS。正如我上面问你PWM输出达15M,那最小脉冲是多少?15M是周期,还有可实现的最小占空比,也就是说最小脉冲。你92楼回复的信号发生器是DAC输出的,上面也写了16位分辨率,而94楼回复的则是数控振荡器来产生波形的,这两种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应相提并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R:
大师好!我已知道什么回事了,我那25M信号发生器(这玩意说白了就是DAC输出)最小可以输出是20nS,高档一点 ...

那可不是高档一点点,一个是千把几百元的,一个是几万元,而且这么高档的也没做到1ns:

网友S(2022-08-08):
搜到这个贴子,还是很有意思,话说性格决定了说话的方式,读再多书也不影响啊

网友T:
哈哈,有意思,看个热闹,不知道有没有实物照片呢

网友U:
一个是797菜鸟江湖术士卖狗屁膏药,说了这么多页一点有用的信息的有说服力的波形都没给。
一个是徐叫兽杠精本色,这种帖子都能称为编辑推荐,看来21IC是真没东西了

网友V:
不错,值得推荐。有电路图实物更佳!

网友W(2022-10-19):
你好, 我需要, 请联系我 QQ:   851800214

网友X(2023-03-03):
引用 楼主:
看到这个帖子,正好需要的这种脉冲的可以联系我。

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做过三种脉冲发生电路,主要是用逻 ...

楼主您好,方便联系怎么联系您呢?能把您联系方式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Y:
这个思路还是值得讨论和学习的。
论淡中总有一些专家、老师口气的人,无论你说什么,
希望大家多一些正能量,生活中也少点“否定”,多点"赞赏",这样大家都提高了“幸福指数”,
至少人家的成果是有的,有一定应用价值就非常好。
否则和谐社会都是空话,因为说话都成了相互“找茬”。

网友Z(2023-12-21):
引用 楼主:
个别人读书一知半解的人取笑我说的“独创”。

用类似单管产生约1ns10V的脉冲,就类似OD的电路结构了,但这 ...

氮化钾 驱动和管子,1ns没啥问题; 我之前做LIDAR就用过;你想到幅度加巴伦应该也可行

网友AA(2025-11-15):
你好 怎么联系呢 。我需要第二种电路,输出一个上升沿小1<ns   脉款<3ns  12v的脉冲 方便帮忙提供一下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