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x_Firmware_Library_V2.1.2中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9-11-11):
最近在使用GD32的片子,今天使用Firmware_Library_V2.1.2的库函数,按照例程编写的串口通信,编译通过,程序运行就是没有打印输出,使用之前的一个老代码,立马就有打印,本以为是系统时钟问题,发现改成了12MHz了,请问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望指点迷津。

网友A:
你是用的printf打印的吗?如果时钟不对,会出现乱码,但是还是有输出的,你先看看“Use MicroLib”这个选项勾选了吗?

网友B:
编译它只管词法语法,,,,不管你的逻辑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解决了,近几天太忙,没有来回复帖子了。
是因为GD32固件库V2.1版本中,USART1的初始化,是调用USART0的初始化函数接口,而我一值是调用USART1的初始化接口啥的。有点尴尬!也希望通过这个帖子,帮助后续的开发者避免这个小坑,做开发得好好看手册,作深入了解。

网友C:
确认接收到数据了吗

网友D:
貌似不是时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