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最少的管脚使用拨码开关?

楼主(2019-11-12):
配置模块的地址,几百个同样的模块,挂在CAN上。
如果使用软件一个个写入地址,太麻烦了。
使用拨码开关简单快捷,可带来的问题是,使用一个10位的拨码开关,就需要占用单片机10个输入管脚,太浪费了,还要换IO多的封装。
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使用最少的单片机IO,检测这个10位的地址。或者,市场上有没有串行输入的拨码开关?谢谢大家!

网友A:
(1) 用“AD Key” 就是用单片机的一个AD输入端,拨位不同电阻获得不同的模拟电压区分不同拨位。

(2)增加并串转换芯片。

楼主:
xnar,谢谢,AD KEY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楼主:
我明白了,就是把每一路开关上都串上电阻,根据开关不同,搭配出不同的阻值,进行ADC采样,原理是这样。电阻怎么分配,是个关键问题,不同搭配电阻值要唯一,且要拉开间距。

网友B:
几百个模块哈,应该属于量产,产品应该有地方存每个产品的信息,序列号,固件版本号,地址等等,用于产品管理可追溯,

网友C:
1 首先 软件烧录程序后 调试软件 设置地址 是最科学的,设完地址,贴条码 合格帖
2 用拨码盘设地址,这是不推荐的做法
   方法1 :一个AD口,但是对应你的几百个模块 这个不科学
   方法2  : 74165 串转并口 接按键  模块多估计要扩展2路

网友D:
不建议用拨码开关设置地址,成本太高,能用软件解决的问题坚决不用硬件
除非是对硬件成本不敏感的应用

网友E:
我们的仪表上用的显示的COM的8421的电阻/拨码开关,用AD方式,等效加上了一个引脚

网友F:
用拨码8421旋转编码开关,一位用5只脚,两只用6只脚,4条数据线用二极管隔离,这样可以IO口功能复用,至于成本,看你是在易用性和成本之间自己衡量决定取舍,我们基本就是那么做的

楼主:
采纳jjjyufan老兄的意见,规规矩矩的写地址,测试,贴标,谢谢大家

网友G:
MCU自带的唯一ID,就是个非常好的地址
只想1-2个字节,就把唯一ID几个字节做个校验或取反就出来了

不是所有的CPU都容易获取唯一ID。

网友G:
还人工烧地址,你老板看到不被你气死

网友H:
拨码开关也有好处,绝对抗干扰,状态一眼就能看出,无电也可设置,不担心写入失败,适合一线工人操作。如果加上LED,还能避免接触不良。
我们的设备中就是用大家所谓的写入法控制,写的时候要找专人(老板不知什么目的,把板子分成几部分给几个人做),有时还怀疑受干扰了。

网友H:
LZ 用串并转换就行,74164,很便宜,MCU上只要3个脚。

网友H:
现场调试时,可能会改变模块地址。那时就体现出拨码的好处了。

网友I:
用一个拨码即可,默认非配置. 拨到配置状态. 用can总线直接发地址过去. over
善意提醒: can总线只有优先级,没有地址....但是可以有节点id

网友J:
好点的拨码开关一个要1.5元呢,对成本不太敏感的话可以用.软件设置地址的话就要做好生产管理才行,要不然混乱了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