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继电器切换吸能电路及功率管切换优劣

楼主(2019-11-12):
做个简单的H桥作为直流电机换向驱动板(只换向不调速),如下图,想做个可靠度高的限位装置,就是电机因任何问题(或者外部原因)碰到一个机械开关后要可靠的断开电机的电源,只想到用大功率继电器或者功率管做, 电机额定电压24v  电流6A,考虑到继电器切换时可能有拉弧导致继电器粘连从而无法可靠切断电源,需增加吸能电路,常见的是RC吸能有以下疑问:1. 为何没见有人使用大功率TVS呢? TVS的泄放速度不应该比RC更快吗?
2. 请教下前辈此处如果用功率管,比如PMOS(100v  40A)代替继电器是不是可靠性要高一点?

网友A(点评):
继电器简单尽夹,但RC吸收要配匹好,变更C容量,肉眼看勿见火花为度.切忌随便抓个就用. mos管较嫩.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感谢前辈指导,网上关于RC吸收电路的取值的也有好多种说法,前辈可否指点一二。另外迷惑的就是此处为何不可以选用TVS,作为保护元件进行泄放,是否是因为这个开关断开不仅有尖峰脉冲而且后续会发生震荡,而tvs仅能对超过一定伏数的脉冲做出响应,而无法对后续产生的震荡进行平滑呢?

楼主:
没有大佬出来指导下吗

网友A:
计算方法往往偏差很大,还是实验方法简单有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