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入电压突变引起输出电压突变而产生毛刺

楼主(2019-11-12):
  如题描述一样,LDO输入5V(DC-DC提供),输出3.3V供MCU;5V除了供LDO外还有一个PWM控制的动态负载,PWM的开启和关断会引起5V的突变而使LDO输出产生毛刺,试图加大了LDO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但是没有效果,请问有没有解决办法;

ztb
你把示波器探头接到电路板的地线上看看是否有毛刺就知道了,它也许并不是LDO输出的。
xch
这个结论下得不靠谱。 你把LDO输入断了是不是还有“毛刺”?

网友A:
增加提供5V的DC-DC电源的功率并减小其纹波。甚至用2个5V的DC-DC电源,一个单独供PWM,另一个用来给3.3VLDO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提供5V的DC-DC电源的功率并减小其纹波。

LDO输出电流最大300mA,实际负载只有最大50mA,  DC-DC输出5V/600mA,总负载最大250mA,只要没有动态负载,5V和3.3V的纹波是没有问题的;

@xmar :没有什么改善
很可能是PWM瞬时电流较大。你提高5VDC-DC试一试。提高功率办法:适当减小DC-DC的电感量。

网友B:
有毛刺很正常,涉及到DC-DC和LDO的瞬态响应性能,布线回路上注意区分,PWM负载和LDO电源输入分别串电感试试

网友C:
是感性负载吧,增加一个大电容或者增大5v功率

网友D:
观察到的毛刺有两类,一个是空间辐射为主,一个是地平面阻抗为主,都是简单加电容解决不了的。
辐射的,可以尝试降低PWM的上升下降沿速度、加接地的铁磁性屏蔽罩吸收辐射能量。  阻抗的,试试 PWM供电电容 -- 毛刺敏感点参考地之间 补充连接一根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观察到的毛刺有两类,一个是空间辐射为主,一个是地平面阻抗为主,都是简单加电容解决不了的。
辐射的,可 ...

不是其他原因,毛刺产生的原因我确定是DC-DC 和LDO瞬态响应特性造成,也就是当DC-DC的负载突变大后输出没有及时响应,LDO输入电压突变降低后输出同样没有及时响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其他原因,毛刺产生的原因我确定是DC-DC 和LDO瞬态响应特性造成,也就是当DC-DC的负载突变大后输出没 ...

用磁阻降低点,用无极性电容103多并几个。电介电容此时已变成感性,怎么去不了毛刺。此时要的是ESR,ESL小的电容,眊间补充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其他原因,毛刺产生的原因我确定是DC-DC 和LDO瞬态响应特性造成,也就是当DC-DC的负载突变大后输出没 ...

加一个100UF的钽电容试试看

网友G:
换不同厂家的芯片,特别注意有无Line Transient Response and Load Transient Response这两项指标。

网友H:
引用 楼主:
LDO输出电流最大300mA,实际负载只有最大50mA,  DC-DC输出5V/600mA,总负载最大250mA,只要没有动态负载 ...

LDO有个Line Regulation参数,就是表征这个输出毛刺幅度的,芯片自身设计的问题,外部改善的空间不大。
变化个几十mV很正常。如果3.3V接受不了这个毛刺,可以考虑改用高耐压LDO,直接从DC-DC的输入拉电压给到高压LDO来产生3.3V,前级输入端电压应该变化很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DO有个Line Regulation参数,就是表征这个输出毛刺幅度的,芯片自身设计的问题,外部改善的空间不大。
...

Line是线性调整率,是输出随输入变化的变化量。这里毛刺就是瞬态响应特性,涉及LDO的带宽,外部不好解决

网友J:
可以选用高PSRR的LDO ,  还有注意地的布线分开

网友K:
大概率是测试本身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Line是线性调整率,是输出随输入变化的变化量。这里毛刺就是瞬态响应特性,涉及LDO的带宽,外部不好解决 ...

负载调整率,就是瞬态响应,也会导致输出跌落和毛刺。
楼主这里遇到的问题是输入端的变化导致输出有毛刺,是线性调整率这个的问题
这两个外部都不好解决。不过好一点的LDO通常都是几十mV的毛刺而已

网友L:
dc-dc前端加电感

网友M:
5V经过LC或RC减慢上升、下降沿,再给LDO。

网友N:
这样的首先需要把layout和原理图贴出来吧。然后毛刺的宽度是多少,高度是多少,把示波器抓的图贴出来,看看就知道了。这样的我碰多了,一般只有这些问题了。排除上面的就是芯片问题了,换一个厂家就好了

网友N:
首先DCDC的动态负载一般只是过充,不是毛刺。过充可以通过调整响应速度来解决。另外LDO的PSRR一般至少65dB吧,千倍纹波抑制,不可能传到输出的。所以最大可能是线路或layout问题,或是上面有兄弟说到的测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