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4K32S2A12单片机ADC跳动很大

楼主(2019-11-12):
最近在用STC8A4K32S2A12单片机,需要用单片机自带的12位ADC检测电池电压,不知道为什么检测到的电压跳动很大,很不稳定,之前用STC12系列,15系列都没问题,这颗单片机有独立的ADC参考电压引脚,我直接接到电源了。

网友A:
加个滤波呢

网友B:
结果仅仅取 高八 bit 也跳动。的确问题较多
  一、电池到板是否很长线?   建议:MCU ADC 输入引入RC滤波,比如 割开PCB走线,串入1K电阻,之后并联一粒贴片1uF或者10uF下地。
  二、DVdd 不干净                 建议:AV_ref 串入RC滤波,割开DVdd,串100R~820R电阻,并一粒1uF~10uF。
这两种改动都要尽量靠近MCU芯片,剩余走线越短越好。
  三、PCB 布局太渣,加 软件数字滤波 算法

网友C:
STC8A8K64S4A12的12位ADC我用的非常好,线性很好,跳动也小。楼主你要检查:
1、电源的纹波。
2、输入被测电压的纹波。
3、最好用基准电压,我用个便宜1毛钱的TL431就非常稳定了。

网友D:
我处理过这种问题。后来发现是某ADC引脚进了负电压。当前测量的ADC引脚电压是正常的,但另外的ADC输入脚可能无负载时变成了负压

网友E:
请问STC的单片机能仿真设置断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处理过这种问题。后来发现是某ADC引脚进了负电压。当前测量的ADC引脚电压是正常的,但另外的ADC输入脚可 ...

对的,我今天终于找出问题了,其他的ADC引脚我用于检测按键用的,一插上薄膜按键,就跳动厉害,不插就是好的,其他的ADC引脚模式不能设定为普通I/O口模式,明天测试解决方法。。感觉,这就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STC的单片机能仿真设置断点吗?

配合keil应该是可以的,没试过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STC15W4K58S4 测试没问题,STC8A4K32S2A12 没弄好,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写的不对,搞了几天没找到原因,你们有做好了的,麻烦贴代码上来我们参考一下

我的已经解决了,要把不用的ADC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就不会干扰了,我开始设置为普通I/O口,用于检测按键的,薄膜按键一插上去,AD值就跳的厉害,拔掉就好。

网友G(2020-05-26):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今天终于找出问题了,其他的ADC引脚我用于检测按键用的,一插上薄膜按键,就跳动厉害,不插就是 ...

你好,请问你的STC8A的芯片AD结果受按键干扰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第一次用STC的,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