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数模混合电路设计与仿真难点盘点

楼主(2019-11-12):
数模混合电路设计与仿真难点盘点

   数模混合电路设计当中,干扰源、干扰对象和干扰途径的辨别是分析数模混合设计干扰的基础。通常的电路中,模拟信号上由于存在随时间变化的连续变化的电压和电流有效成分,在设计和调试过程中,需要同时控制这两个变量,而且他们对于外部的干扰更敏感,因而通常作为被干扰对象做分析;数字信号上只有随时间变化的门限量化后的电压成分,相比模拟信号对干扰有较高的承受能力,但是这类信号变化快,特别是变化沿速度快,还有较高的高频谐波成分,对外释放能量,通常作为干扰源。

  作为干扰源的数字电路部分多采用CMOS工艺,从而导致数字信号输入端极高的输入电阻,通常在几十k欧到上兆欧姆。这样高的内阻导致数字信号上的电流非常微弱,因而只有电压有效信号在起作用,在数模混合干扰分析中,这类信号可以作为电压型干扰源,如CLK信号,Reset等信号。除了快速交变的数字信号,数字信号的电源管脚上,由于引脚电感和互感引起的同步开关噪声(SSN),也是数模混合电路中存在的重要一类电压型干扰源。此外,电路中还存在一些电流信号,特别是直流电源到器件负载之间的电源信号上有较大的电流,根据右手螺旋定理,电流信号周围会感应出磁场,进而引起变化的电场,在分析时,直流电源作为电流型干扰源。

 无论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的干扰源,在耦合到被干扰对象时,既可能通过电路传导耦合,也可能通过空间电磁场耦合,或者二者兼有。然而一般的仿真分析工具,往往由于功能所限,只能分析其中一种。例如在传统的SPICE电路仿真工具中,只考虑电路传导型的干扰,并不考虑空间电磁场的耦合;而一般的PCB 信号完整性(SI)分析工具,只考察空间电磁场耦合,将所有的电源、地都看作理想DC直流,不予分析考虑。耦合路径提取的不完整,也是困扰数模混合噪声分析的重要原因。

  数模混合设计中,电源和地的划分,是业内争论的焦点。传统的设计中,数字模拟部分被严格分开;然而随着系统越来越复杂,数模电路集成度不断提高,分割又会造成数字信号跨分割,信号回流不完整,进而影响信号完整性,另外,电源的分割还造成电源分配系统的阻抗过高;有人提出“单点连接”:还是做分割,但是在跨分割的信号下方单点连接以避免跨分割问题;但是如果数模之间信号很多,难于分开,这种“单点连接”也存在困难,因而又有人提出不分割,只是保持数字和模拟部分不要交叉;还有一些资料介绍,在跨分割的信号旁边包地线或者并联电容,用来提供完整回流路径。无论哪种方法,似乎都有一定道理,而且都有成功的先例,然而所有这些分割方案的有效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检验的标准。

  数模混合电路的仿真,还存在模型的问题。业界普遍接受的模拟电路仿真模型还是SPICE模型,数字电路信号完整性分析使用IBIS模型。多家EDA公司的仿真软件已经推出支持多种模型的混合模型仿真器,然而摆在设计师案头的主要困难是器件模型,特别是模拟器件模型很难得到。在数字设计看来,时域的瞬态分析,即某一时间点上确定的电压值,是仿真的主要手段,就像调试中的示波器那样直观。没有精确的模型,瞬态分析就无法实现。然而对模拟设计,特别是噪声分析,激励源在时间轴上难于描述或很难预测,只知道他的频率带宽范围和大致幅度,这时候我们通常会引入频域扫频分析,考察扫频信号在关注点的变化,如同频谱分析仪的作用。或者干脆如网络分析仪(NA)那样考察信号或噪声通过的通道的频域SYZ参数,进而预测干扰发生的频率和幅度。可见,数模混合噪声分析,既需要支持混合模型的仿真器,也需要仿真器同时支持时域分析和频域分析。

网友A:
如何实现无缝混搭?

网友B:
能处理数字逻辑电路,又能解决模拟问题?

网友C:
数模混合集成电路和混合信号电路一样吗

网友D:
主要是模拟那边来的干扰,地电流干扰。

网友E:
数字和模拟设计的问题 吧

网友F:
数字设计较模拟设计而言要简单的多

网友G:
数模混合信号测试系统 ?

网友H:
模拟滤波器与电路设计手册怎么样

网友I:
在信息技术中,数字集成电路是主角

网友J:
模拟电路一般是信号的源头

网友H:
需要仿真吗,仿真怎么不管用?

网友A:
电路设计又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网友G:
模拟集成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控制电路和功率电路做在一起的?

网友B:
一般都是数字电路多一些。

网友F:
主要靠EDA工具

网友C:
数模混合电路与功率集成 怎么样

网友E:
验证设计方案是否合理

网友D:
数字地单独连起来,模拟地也单独连起来

网友J:
开关电源的工程师需要哪些知识

网友I:
能否正确接收和转换信号是PCB设计要考虑的重要因素